e42移动掉电,申精

楼主(2013-11-26):
试机时只要单手托电脑就会掉电,拆机使用葵花点穴手,发现触摸pr97上端就掉电,推测可能是芯片老化导至临界点偏高引起,由于懒得找芯片,所以就从电路下手。

-------------------------------------------------------------------
首先补上未装的电容pc72,上电测试涛声依旧。偿试增大输出功率,在pr97上并联电容,电容由大到小测试,在换到最小号电容时故障修复

网友:
厉害啊,又赚到毛毛了

网友:
补发一张修复后的图

网友:
这都被你发现了真不容易哦.我还没遇到过这类问题.不知道用久了芯片会不会出毛病,又或者是分压电阻有问题.不试着换下那二电阻

网友:
这是一个分压电路,在路测量阻值相差不大就没问题

网友:
并电容是什么原理

网友:
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

网友:
高手  理论强悍   不过还是难以理解为什么一定就是反馈这一块的问题  还能直接锁定此处

网友:
我想知道怎么判断是这种问题呢,求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