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修的第四台显示器-联想L193,闪屏!

楼主(2013-11-26):
接修联想19寸宽屏(L193 WIDE群康代工)。接手后通电,一闪立刻黑屏,再按电源开关也是一样黑掉。拆机取出电源板,主电容、低压滤波电容、高压瓷片电容没起鼓与打火表现。高压升压器、整流管用表测量无短路。按论坛的经验将高压侧的焊点全部加焊。
  加焊后将电源板上机,开机不再闪黑,就这样试了3、4分钟,将电源、外壳装好再通电就发现屏有水波一样的闪动,通电十分钟左右就黑屏,再开关电源就重现闪黑。
  再拆出电源板,把高压升压器脱焊用万用表量输出端,两只升压器的电阻都是630欧,对调装回,想想就干脆把12V、5V的滤波电容全换掉,再试机水波样的闪动就没了,但最多5分钟就黑掉了。
  从论坛搜索得知这样的故障表现基本为高压保护,应换高压升压器或灯管。从灯管能亮时来看灯管无红光或发暗的表现,最好就是无需换灯管,因为我这种新手最害怕就是换灯管。 而我手上亦无灯管与高压升压器的备件。
  用万用表量高压电源管理芯片周边的贴片电阻等元件无发现异常,看看主电容与主变旁的电容,决定再试换一下,原主电容120UF换为150UF的日化工,主变旁的25V电容换同样参数的。换好后上机接屏线时先用酒精擦干净再接上,开机不出现闪黑,通电1小时都没再黑屏,装好外壳再亮屏2小时也没再黑屏。
      本人新手,多谢论坛各位朋友的宝贵经验!

网友:
不容易呀.现在高压部分坏了.都是改通用高压板上去的.这样耐用些,修好的高压部分再坏的可能性大.

网友:
他的电源管理芯片是什么型号?

网友:
高压坏 我都是上通用的高压板,这样耐用  要不返修 就烦死了

网友A:
不是已经更换电容了?怎么二次更换?

网友:
这样的问题你前面都是多余的,这种问题先测灯管再看高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已经更换电容了?怎么二次更换?

第一次换的是次级的滤波电容第二次是一次侧的

网友(2014-07-30):
看看灯管上面是不是线脱焊了

网友:
更换电容就好?担心返修啊

网友(2015-04-23):
电容还是用替换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