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把独显摘了,开机还能正常使用集显。

楼主(2013-11-26):
笔记本把独显摘了,开机还能正常使用集显。独显不焊上去,以后会影响机子么,现在电脑还是正常使用的。只是独显没了。

网友:
好像不会吧

网友:
BOSS能正常通过检测啊?是不是某些机器才可以,记得以前问过这个问题回答是不可以,难道是H55芯片以后的可以了?

网友:
可以正常使用,就是游戏性能打折扣。如果不玩游戏不影响。

网友:
这都可以?

网友:
已经用了好几天了,反正是自己的机子,将就用把。是55的主板

网友:
可以的,没有问题

网友:
H55以后的板子从技术角度上是可以解释的,以前的貌似不行,SONY的记得有开关直接关了独显也行

网友:
没问题,桥控制LVDS输出的

网友:
双显卡的可以  有独立显卡版 拿掉照样亮的  没试过BGA拆掉去上电

网友:
需要bios支持 把      bios里面有双显选项的好像不行

网友:
拆掉上电没有试过,独立显卡板的可以

网友:
有的机器的 刷bios 才能亮

网友:
很正常啊,联想的Z360就可以拿掉独显有CPU的集显使用。

网友:
正需要这个  。。。

网友:
什么型号和什么品牌的机器??也不说清楚

网友:
这个我还没清楚诶

网友:
我也试过 asusF8TR 可以   IBM T400 可以  联想Z360 也可以 有的机型需要刷BIOS

网友:
坏的独显焊上去 就不行了     好像是焊上去就默认独显了吧

网友:
理论上说是可以的

网友:
双显卡切换的。少了独显 玩游戏不那么舒服呗。日常没影响

网友:
现在好多机子都是双显卡的了 独显不用是可以的 但是性能就没那么好了

网友:
学习一招  楼主的是什么型号的机器  刷过 BIOS 吗?

网友:
这个还真没遇到过呢也没去尝试过,以为岂不是坏了显卡就算换不成功也还能保着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