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
HP compaq 326 花屏

楼主(2013-11-26):
请网内的朋友给分析一下,这个机器我返修了3次了,第一次来的时候是有的时候正常,有的时候花屏,我就把显卡加焊一下,还是原故障,我又反显存加焊一下,还是一样,我又把显卡拆下来重新置球,好了,但是没几天,客户说又和原来一样,我一看温度有点高,一开机就60 度,我就把显卡又做了一遍,装机,不亮了,拆下来,又好了,我反复试机,只要一装上硬盘,键盘,风扇,任一外设,就不亮机,或者是花屏,而且花屏都是不同的花,有S型的,有A型的,还有乱花,但有时又正常,我又把显卡重做了一次,又一样,我气的我说不修了,就装上了,但是又正常了,我就把风扇改成常转,试机没问题,又交给客户,这一次客户用了半个月,又和从前一样了,就是有时正常,有时花屏,有时开机不亮,但是不亮,电流也到了显卡位置了,我就没辙了,想换一个显卡,又怕白换,请朋友们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2014-08-22):
3A的都可怕  这个还是4A的平台修BGA的稳定性可想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