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NP-N145 进滚动条就死机,求大侠经验分享!

楼主(2013-11-26):
三星NP-N145 板子很新,进系统滚动条时就死机了,个个电压都正常,请问大侠们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求分享!是通病吗?

网友:
进安全模式禁用显卡试试

网友:
修过好几台都是 NM10的事

网友:
是不是硬盘有坏道。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你好,请问大侠,NM10是什么来的,芯片还是供电管?

我知道了,CG82NM10,大侠,你是怎么解决的呢,是换还是重植呢?

网友:
这个很常见

网友:
不是硬盘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知道了,CG82NM10,大侠,你是怎么解决的呢,是换还是重植呢?

就是那个黑色的南桥啊,换了 重植没用。

网友:
有点象当年的R23开机死在LOG处是SB南桥的问题  你这个进系统死也不排除

网友:
先排除硬盘内存cpu,再考虑南桥

网友:
你可以 进PE在那个点那个分区工具里 的扇区清理  清个两三分钟就行了  在装系统  就行了  , 我遇到了  好几次都是这样的   ,

网友:
测硬盘,进PE 试试。别猜。

网友:
硬盘头不行了,手上有一台

网友:
现在问题出现了新的变化,是网卡的问题,插无线网卡就会卡机,拔下无线网卡就不会死机,我想问问,这个还是黑色的南桥的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那个黑色的南桥啊,换了 重植没用。

现在问题出现了新的变化,是网卡的问题,插无线网卡就会卡机,拔下无线网卡就不会死机,我想问问,这个还是黑色的南桥的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