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R411 上电到0.45,IMON被EC拉低,求兄弟们帮忙

楼主(2013-11-26):
接同行一个方正R411 触发到0.2多点, 打了下各大电感电压, 都应该正常,先从CPU开始修  查OZ8291 查到PG6信号时发现0V

PG6由+3.3V上拉  跟着找到 这里 发现Q504损坏 从料板拆了一下装上,上点到0.45又停下了,继续查CPU部分,查到 EC_CPU_PWR时发现只有0.2V 正常应该是3.3V才对 拆掉和EC相联的电阻PR524后 CPU管理芯片此脚正常了, 3.6V多 打了此脚到EC的值 500多 现在没头绪了。先换个EC试试吗

网友:
紧急求助啊,没人帮帮忙 给个意见吗

网友:
看电压全部出来没有啊

网友:
有图纸就不是难事了 看图分析吧

网友:
主要是供电时序

网友:
大家帮帮忙啊 。谢谢

网友A:
若CPU供电出来了,电流怎么这么小,若是CPU供电没有出来,楼主你一直在修PG信号有什么用,都还到它出场

网友:
看看这个芯片的其他条件正常吗

网友:
慢慢查吧  到处看看这芯片的条件

网友B:
按开机时序一步一步往下修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若CPU供电出来了,电流怎么这么小,若是CPU供电没有出来,楼主你一直在修PG信号有什么用,都还到它出场{:so ...

CPU供电和PG信号都出来了 我就是按照时序再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开机时序一步一步往下修啊

就是按时序修呢,修到这里没思路了。算了 换下看看吧

网友:
查查转换电压

网友:
CPU电压方面的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CPU供电和PG信号都出来了 我就是按照时序再修啊

既然出来了,PG信号是EC拉低,果断换它。

网友:
楼主换好了没有,结果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