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2N68-AM放视频很卡 CPU占用率高

楼主(2013-11-26):
主板型号  华硕M2N68-AM
故障现象  播放视频就像慢动作,开机报new CPU is inserted in your system

硬盘换过,内存换过 ,BIOS刷过,不知道什么原因了
不知道有没有人碰到过

网友:
对了 看了一下 播放视频的时候CPU占用率都在90%上下

网友:
CPU换过,这个板子现在没修好,一直放这里。没办法给客户换了片主板

网友:
这个以前弄过,以前抱着修不好就仍的态度后去做桥。。。

网友A:
换个播放器试了没 亲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播放器试了没 亲

亲 你觉得我会不换播放器吗  在网页上播放都卡  连窗口放大缩小都卡

网友:
亲 你觉得我会不换播放器吗  在网页上播放都卡  连窗口放大缩小都卡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后来做好了吗?

好了啊 ,有的需要换!

网友:
做北桥 试试

网友:
量一下CPU供电试试,CPU计算的错误率高所以卡的嘛

网友:
我记得以前我看某个华硕主板点位图的时候,发现华硕主板上有个信号名NEW-CPU,外围还有相关电路,如果从字面理解的话,你描述的故障应该和这个信号有关

网友:
是不是cpu温度过高啊,主板有个功能是如果cpu温度过高,自动降低cpu频率

网友:
cpu温度很低,一点都不高。过两天加焊下试试看

网友C:
首先检查你的bios电池是否还电量充足,没电了就换块电池;
进bios,恢复默认设置,然后看看现象还是否存在。

出现这类情况大都数是华硕主板

方法一:进BIOS,恢复BIOS默认设置

方法二:开机按Del进入BOIS,然后选Boot里面的 wait for 'F1'if error项,把它后面的健值由Enabled,改为disable.

网友:
引用 网友C:
首先检查你的bios电池是否还电量充足,没电了就换块电池;
进bios,恢复默认设置,然后看看现象还是否存在 ...

很抱歉 如果是上面你说的这些情况我就自己解决了。
以上的方法都试过了

网友:
你有没有独显啊

网友:
直接换个CPU就知道了,这个CPU坏的也比较多了

网友:
CPU已经换过  而且确定是主板的问题 BIOS刷过不止一个

网友:
点位图怎么看,是那种背景色黑色的图吗?去哪儿找啊?
你的CPU是多少啊?换过系统试过吗?

网友:
这种板子,CPU换低点的(单核)。如果不行,就要换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