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0IE 1短7长8声报警 求助

楼主(2013-11-26):
华硕K40IE点不亮 1短7长8声报警 刷过BIOS 换了行显卡 未解决 显卡是N11M-GE1 有大神解决了没 指点下

网友:
8声报警说错了 是1长8短

网友:
路过不好意思   这个还真不知道

网友:
这款机器北桥虚焊比较多,可以加焊试试

网友:
还没遇到过 估计北桥

网友:
键盘大小写灯是亮的 北桥是MCP790加焊一样无果

网友:
不是40AB哦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 新买的显卡是无铅的当用铅的做了从新加焊好了 这款机器不上显卡也是8声报警的 希望各位以后注意 不是所谓的BIOS问题等等

原机BIOS 送上希望用的上

K40IE MCP79桥 .rar

网友:
华硕K40IE显卡是N11M  北桥MCP790D 看好在下哦

网友:
楼主最后修好了吗,哪里问题?

网友:
是桥的问题吧!!!!!

网友:
换显卡好的吗

网友:
换新显卡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