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主板USB接口问题

楼主(2013-11-26):
USB接口插上U盘可以正常识别到正常使用,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不能使用USB键盘鼠标,插上之后系统提示不能识别....,检测了供电和两条到南桥的数据线都没问题,刷过BIOS和换过两个南桥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U盘都能用了 键盘鼠标却不能用?问题太怪 没听到过

网友:
碰见一块换南桥解决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有没 上 BGA加焊南桥试下

没看到我说都换了两次桥了吗

网友:
跑跑线,看看有断的地方没

网友B:
那 应该是IO坏了吧

网友C:
cmos 下能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 应该是IO坏了吧

USB有关系到io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cmos 下能用吗

都不能

网友D:
USB就南桥,还有电阻, U盘都能用不可能别的不能用,等带你的答案把

网友E:
引用 网友D:
USB就南桥,还有电阻, U盘都能用不可能别的不能用,等带你的答案把

事实就是不能用你说怎么办

网友:
引用 网友E:
事实就是不能用你说怎么办

接口,保险,什么都再换了,还有电阻

网友:
要是这样都不能用,要不让客户买个PCI的USB扩展卡吧

网友:
清理接口,查下保险吧,有跳线清理跳线

网友F:
换过其它牌子的USB键盘鼠标都不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换过其它牌子的USB键盘鼠标都不行吗

换过了,都没办法了,因为这板现在是自己的,所以才这么折腾

网友:
没遇见过,等待答案

网友:
修出来了 告诉我们一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