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K26 la-6101p

楼主(2013-11-26):
同行机器,拿过来的时候同事看的,没看好给我了,说不跑信号,同事刷过BIOS。打了遍阻值都正常,然后开始上电,加电到0.5几,探针直接打到无线网卡卡槽22脚,没复位,,,,,有量了量二级电压都过了,,看来不看图纸,这机器弄不好上图纸 这是时序,plt_rst没有由于pm——pwrgd和cpuprwgd这些信号找起来太麻烦,就直接找到u5 第一脚有3.3,,2脚没有,打对地短路了3Ω,这ec_pwpok直通ec117脚,我把这脚翘起来,不短路了。然后把u5的1.2脚连起来,1.2高电位的时候4才输出高电位,因为时序上俩信号基本上算是一起的了,试了试。shit电流上去了1安多,跑内存我去。bios是同事在迅维下的,我还是比较相信的,找了个EC换上,靠,还是跑内存,nnd,把原来的bios刷上跑信号,亮机了。

为了验证刚刚那个实验,我又把那个坏的ec换上,把U5的1,2脚连起来,加电跑信号,外接亮了,哈哈,接上屏等了半天没亮,仔细一看屏暗,去,不管了,能亮就行,我又把好的换上去,把机器装起来了,我把bios也发上

网友:
哥们你在哪学的这技术啊       我也想学

网友:
这都秒了,哈哈

网友:
分析的不错!又一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A:
ec_pwpok 信号应该是 EC 工作 条件满足后最后发出到 南桥 提供其复位条件的

这个信号和vgate汇总以后发出来的那个信号告诉南桥电压已经造好。应该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通俗点 讲 就是 所谓 的电源好信号

记得老师是这样讲的,你很厉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记得这个信号是 EC 本身 工作条件满足后  最后 才发出 开启 各负载电路供电的

什么情况,这个信号电路的时候CPU电压都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情况,这个信号电路的时候CPU电压都出了。

你记错了吧。时序上也是这样的

网友:
这信号是CPU电压正常之后,VRM芯片发出一个VRMPWRGD给EC,然后EC在发出一个ECPWRGD经过与门转成SYSPWRGD信号。

网友C:
EC短路了?后来换上又可以了?

网友D:
哥们  求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C:
EC短路了?后来换上又可以了?

我把短路那脚翘起来了,pok信号。。然后把u5的1.2脚;连起来。能跑信号亮机,但屏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哥们  求图纸

昭阳K26

网友:
掉了我五分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值得学习

网友E:
楼主这招不错,如果不用这招是不是要换EC了

网友:
不错,思路比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这招不错,如果不用这招是不是要换EC了

我换了,那个翘起来虽然能用,但屏安,还要去改电路 ,麻烦。

网友:
刚好有个不跑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