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60白屏

楼主(2013-11-26):
机器进过水,摔过,开始不上电,后来修能上 电,现在外接能亮,但是内接白屏

网友:
谁有图纸我急要,下了几个都没有用

网友:
一般是屏坏了吧

网友:
我下了很多也不能用

网友:
换一个屏线试一下,有的是屏线问题

网友:
应该查屏供电

网友:
没准显卡下面摔得掉焊盘了

网友:
换屏试过没有,换了就考虑显卡掉点了吧‘’

网友:
进水的机还是拿到BGA上烤下再修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