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L1715SM.AGCNR显示奇慢

楼主(2013-11-26):
上一幅画面还在,下一幅画面又来,造成重叠,肯定是显示器的问题,可是修哪一部分呢?

网友:
应该是屏吧,我上次遇到过的

网友:
还没遇见过哦。高级问题

网友:
不是屏就是驱动板

网友:
应该是屏的问题吧

网友:
应该是屏的问题

网友:
没遇见过~~~~楼主修好的话,请分享下经验!!

网友:
无可置疑,绝对是屏问题,修屏吧

网友:
无可置疑,是屏的问题,遇到过好几例了

网友:
还没碰到过,不过应该就是屏本身的问题

网友:
我感觉玻璃体问题啊

网友:
可以确定是屏的问题    我有这样的显示器      你要是修好了分享一下

网友:
屏电路查了似无异常,如果屏坏了不就是只有换嘛,就没有修的价值了。

网友:
显示慢,感觉是屏本身的问题吧,我也有一台,点屏也是同样的故障

网友:
找个点屏工具试试看  或者换个屏试试驱动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