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D 270 CPU V星960-P43主板,装上后 花屏不能装WIN7

楼主(2013-11-26):
AMD  270   AM3 CPU    V星960-P43    大板带集显AM3 主板,装上后 花屏,不能装WIN7   装XP后有时候可以可。进系统后玩不到几分钟就卡死。换成AMD 245的CPU,装上后,都可以,是不是CPU不行,还是这板不能很发的支持这个270的CPU?

网友:
270cpu的内存控制器坏的

网友:
CPU坏啦吧。。换一个OK

网友:
amd cpu 坏的 多

网友:
确定 CPU坏的

网友:
把270放另一台电脑试就明白了。

网友:
CPU坏啦吧。。这个坏的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