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G31M3 (MS-7529)不跑码维修一例

楼主(2013-11-26):
        首先想说明这帖子比较简单,有图纸情况下,检测主要供电,顺藤摸瓜就找到了故障源,处理了就好了。给新手参考,赚点分,高手可略过。
进入正题。

主板型号:V星 MSI G31M3 V2 (MS-7529 VER:1.1)

故障:可触发,不跑码,不显示,偶尔会掉电

维修过程:

1.目视外观无明显缺陷。先查各主要供电,大部分没有出来,习惯先量主要供电点对地电阻,无明显异常。

2.打开图纸,追查桥供电。(觉得桥供电是个承上启下的节点,按时序说处在中间,按位置说也容易认出,可尽快判断故障在前还是在后。)

Q24的G极连接U9 LM358的1脚,由U9的2,3脚比较产生,量U9的3脚为0V,与U11 ( UP7707)的5脚连接。

查U11,1脚Vin 3.3V正常,3脚为0V,接着量R367 0欧电阻另一边也0V。

接着追USB_DRV来源,此信号分别与U8、U10、U22、U24四个USB电源检测供电IC的5脚相连。分别测量这4个IC,U8烧坏短路,至此找到故障点。

3.这个UP7533 IC一时难找,处理的办法是拆掉U22换到U8,前置USB的插针去掉一组,保留U24那组足矣。

网友A:
应该是可触发不是可触发开机吧?

网友A:
怎么判断的u8烧毁?新手,求前辈指导。多谢

网友B:
根本不知道你说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可触发不是可触发开机吧?

是,指正得好。是可触发加电,不开机显示。

网友:
厉害呀,修主板都用图纸了,图纸难找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判断的u8烧毁?新手,求前辈指导。多谢

真不敢当。说实话我也没细分析,追USB_DRV,只有与U8、U10、U22、U24、U11有关,拆掉U11还没出来,就去查那4个了,分别量各个脚电压,5VSB=5V、5VCC=5.1V、USB_EN=3.3V, USB_OCP#=3.3V,只有USB_DRV=0V不对,到U8还没量,看到表面有个不起眼小凸点就有数了,拆掉U8USB_DRV=2.5V就出来了。所以判断U8坏了,具体怎么造成没有产生或短路拉低,就不细究了。

网友:
怎么判断的u8烧毁

网友C:
我1,8脚直连,话说,后置的没5V,会档C7吧。我一直以为前置的没有5V也会档C7。

网友:
通病,修过几片。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根本不知道你说什么

我说的是一块主板按开关可以通电风扇在转,可是屏幕没显示,后来我去查呀查,到底为什么不显示,后来发现是一个小零件烧坏了,就把它换掉了,然后再按开关,屏幕就有显示了,就算修好了,赚了点钱。因为想再赚点下载分,所以写下来发在论坛里。这么说,你明白了吗?解释给你听,我又赚了2分,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1,8脚直连,话说,后置的没5V,会档C7吧。我一直以为前置的没有5V也会档C7。

桥供电没有,CPU供电都没,不跑码

网友:
U11经常会坏,EN引起的,还没碰到过

网友:
这板子有个通病    跑D4    偶尔放放电能亮一次   楼主知不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
明白,就是桥旁边有一个五脚芯片,它产生1.5V参考电压给运算放大器,这个芯片有个开启,这是个开启还去往USB双路供电产生的八脚芯片,其中有一个8脚芯片将开启拉低了。

网友:
然后你将那个8脚芯片拆了,电压出来跑码了,却发现档C7

网友:
北桥出问题了吧

网友:
有图有分析,菜鸟们的最爱  ,没图纸这个还真不好修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说的是一块主板按开关可以通电风扇在转,可是屏幕没显示,后来我去查呀查,到底为什么不显示,后来发现 ...

我回复你,我也赚了两分

网友:
有图好修板呀。

网友E:
这个不是桥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不是桥供电。。

哦,那严格来讲只有 V_1P5_CORE 1.5V才是桥供电吧?1.8V、2.5V、1.2V这些不能笼统称为桥的供电是吗?

网友:
哦,那严格来讲只有 V_1P5_CORE 1.5V才是桥供电吧?1.8V、2.5V、1.2V这些不能笼统称为桥的供电是吗?

网友:
要图纸很幸福啊。学习学习。只是很多都找不到图纸就不好修了。

网友:
很牛X  佩服佩服

网友:
非常高的的高手啊,你

网友:
看的有点乱。。。。

网友:
真的是不错的哦哦分钟到付s

网友:
嗯,上次遇到一个和你一样的,你这个还好点,是有时候掉电。
我那个一直是开机等下就掉电。好不容易才找到故障点,也是USB供电芯片坏。

网友:
厉害  学习中 理解 明白了  顶顶顶

网友:
高人一个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宝贵经验!!!

网友:
这种问题不需要查图纸,台式机的很多主板都没有图纸,想找也找不到,修台板有套路,按照上电时序来,多修几台你就练成了可以盲修了。。加油吧

网友:
好!图,文并貌,楼主真是有才!

网友:
这个看起来挺复杂的,没太看明白,有图纸修着都费劲,想问下你们都是在哪儿找的图纸?

网友:
USB供电IC坏引起的不跑码,第一次见到,学习了。

网友:
这个估计 没图真得很难修,DRV这个信号是来自南桥的吧

网友:
有图纸维修真好吖,能不能搞点图纸给我

网友:
刚好我也有一块这样的板 我试试看

网友:
我也修到过,也是这个小芯片坏掉了,上面标注的好像是S12

网友:
看不懂啊!师傅

网友:
来自: 河南商丘
跟我的不一样 白看了

网友:
讲的还是非常的好我也看看

网友:
LZ倒是很认真的,修主板用图纸,我都没找过图纸,也找不到,除了笔记本

网友:
学习了,作为一个维修员不能太死了,要有跳跃的思维。最重要的是否解决了问题

网友:
如果没有图纸,就只能跑线呢。那就不好修呢。

网友:
图纸能共享下吗

网友:
原来是这个引起的不跑码啊

网友:
U8坏了拉低了这个电压了~~~
neco
嗯,这里 S3#信号引脚对地阻值短路的话,本身损坏应该不会上电发烫。
详情

网友:
U8坏了拉低了这个电压了~~~

网友:
楼主貌似不是真正维修人员额,手法貌似生疏了点,语法貌似偏移了点。不过这精心做出来的图还是不错的。现在修板子的貌似都不在那么找图了,不赚钱,都不愿修 了

网友:
北桥旁边的一个5脚IC,有图一下子就找到

网友:
我也有一块与此类似的主板,不跑码,下午就去试试

网友:
不错,修的很好

网友:
不错。楼主分析很清楚。我什么时候有这个水平呢~!

网友:
那个桥不是量下来的话就是:1.2V 1.6V 3.4V的电压就正常了?

网友:
正常是BIOS  我今天修了一个 有时候亮 不折腾了 头疼

网友:
前几天我也碰到过一个V星7529的板,不过是黑的。情况和你一样无桥供电,拆掉USB口旁的小六脚后好了。能跑码,但是档内存。打值发现北桥也坏了。

网友(2015-09-13):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可触发不是可触发开机吧?

具体故障应该是开机触发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判断的u8烧毁?新手,求前辈指导。多谢

U8烧毁判断具体可以测量本身5脚对地阻值情况来进行,这个8脚芯片在这里作用是管理转换输出USB供电的,YSB DRV这个信号应该是南桥发送的。

网友:
八角芯片也会造成这种问题呀,,

网友F:
你是观察到U8上有烧出的小圆点判断出它短路的,如果测量的话是不是看它工作条件全满足后无输出?

网友:
有图纸修起来真是长驱直入啊

网友:
,其中有一个8脚芯片将开启拉低了。

网友:
表示没看懂

网友:
没有图纸,这块板也不好修吧!

网友:
是USB那边的故障导致的 这板子不算新了 几年前修过 都是BIOS问题

网友:
理论很扎实。。向楼主学习

网友:
顺藤摸瓜!!!

网友G:
U11   1脚和5脚直连     可以用吗?

网友:
有图修板就是准啊

网友:
V星的通病,这个usb供电的小八角坏很常见的,直连也可以,就是当外面查短路的usb设备时容易烧其他供电芯片甚至ich。

网友:
写得很仔细,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回复你,我也赚了两分

我也来赚2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时序真奇怪,难道全板没供电,你也先查北桥啊??我有赚了两分

嗯  这位客官问的好

网友:
关键是图纸不是那么容易找得到的啊,有图纸作参考好办多了

网友:
前段时间有块一样的故障。一样的处理方式。。。

网友:
这个是通病吧。曾经用电阻分压修好过

网友:
引用 网友G:
U11   1脚和5脚直连     可以用吗?

不行的,这样子会引起 U9 本身3脚输入基准电压偏高,最后推测会导致本身 1脚相连Q24 N沟道MOS管处于饱和导通状态,S级输出等同于VCC DDR单元电路工作电压值。

网友:
这种主板 bios 问题比较多,有时亮有时不亮,死机,刷bios 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哦,那严格来讲只有 V_1P5_CORE 1.5V才是桥供电吧?1.8V、2.5V、1.2V这些不能笼统称为桥的供电是吗?

1.8V和1.2V分别是VCCDDR内存和总线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H:
U8坏了拉低了这个电压了~~~

嗯,这里 S3#信号引脚对地阻值短路的话,本身损坏应该不会上电发烫。

网友I:
引用 网友F:
你是观察到U8上有烧出的小圆点判断出它短路的,如果测量的话是不是看它工作条件全满足后无输出?

这里U8本身短路的话,本身工作条件满足即在1 4或1 5脚输入电压正常的情况下,7和8脚是不会输出USB供电工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里U8本身短路的话,本身工作条件满足即在1 4或1 5脚输入电压正常的情况下,7和8脚是不会输出USB供电工 ...

这里U8本身短路烧出小圆点的话,只有5VSB和VCC5V电压在主板待机和开机时候瞬间出现大电流引起。

网友:
好像这芯片折了不装就可以了 的

网友:
这种故障没有图纸就难查了

网友:
额。你说的有点太绕了。没看懂。简单点就是坏了个USB供电的集成块。拆了。就好了?

网友(2015-10-27):
谢谢楼主, 我的主板也是这个问题, 借鉴贵思路, 终于解决了.^_^

网友:
lz真是活学活用呀

网友(2015-12-18):
历害,会修呀!

网友:
学习 楼主发的帖 很仔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