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5ld2-x 报fatal error错误

楼主(2013-11-26):
今天接到华硕p5ld2-x出现 错误以为是bios出问题了后来师傅说主板SQ5 这个三条腿的管出问题了,然后把它 拆掉,开机正常了,很感到惊奇,

网友:
还有这样的情况?

网友:
是不是检测信号出了问题?

网友:
是的,听师傅说这情况他遇见了二三次了,具体ICH_INTRUDER#这个信号在南桥旁边起什么作用我不知道,感到奇快所以发帖让以后修这问题的仁兄少走弯路

网友:
能有电路分析就好了,否则遇到类似问题还是不行

网友:
经常见到的就死死记住就是

网友:
换成我 肯定傻起刷BIOS

网友:
我也遇到过可是就没修好,这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