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人不如求己 笔记本键盘常见故障

楼主(2013-11-26):
 笔记本键盘常见故障 笔记本电脑的键盘所遇到的最常见问题就是:键帽脱落装不回去、支架断裂、不慎泼水和太脏需要清理。键帽脱落装不回去的情况在笔记本电脑用户中很常见,我们以最难装的COMPAQ键帽为例。
  首先,请确保支架已经正确安装,你可以用手指甲轻轻挑一下支架,如果它能正常上下运动就没问题,否则请先把支架装好,在安装不正确的支架上强行装入键帽是一定会造成损坏的。

  如果支架已经装好,请注意键帽中心部位有一个凸起,这个凸起和支架中心的弹性橡胶中间的下凹部分必须对应。安装方法是先轻轻地把键帽放在支架上,缓缓地前后左右移动,直到键帽背面的凸起对应了弹性橡胶中间的下凹部位,正确对准后会感觉移动键帽的时候受到弹性橡胶的阻力,这时才可以把键帽压下,键帽上的卡榫会自动夹紧支架,发出到位的咯哒声,在键帽的四角用力按一下,确保四个卡榫都已经正确地咬上支架,然后键帽就可以使用了。

  支架断裂的情况比较麻烦,你可以看看断掉的支架是否还能够勉强运作,如果可以,不用管他,强行装上,以后使用小心就是,如果支架已经断裂到无法再使用,那么可以考虑把其他最少用到的键的支架换过来,这样可以应急不至于影响工作。键帽支架是很细小脆弱的部件,一定要小心操作。

  假如是不慎泼水入键盘,应该在第一时间把机器倒转过来以免水流入主板造成灾难性的后果。然后拔掉电源与电池强行关机,只是单纯按电源开关强行关机是不足够的,因为主电池仍然可能短路,所以一定要取下电池和断开电源适配器。

  随后用干布吸干键盘表面的水,尝试拆下键盘擦干背面的水,再阴干(最好不要用热风吹),同时主机内部也最好用冷风吹一天,不然开机可能就是一缕青烟上西天。

  水干了之后,如果发现有部分的按键失灵,请再次检查键盘积水是否已经干透,重点检查键盘引出接线的位置,一般来说现在的笔记本电脑键盘都不会因为一次泡水就彻底完蛋,只要清洁得法还是有很大希望挽回。

  如果你的键盘很脏需要清理,去买一把不会掉毛的好刷子,把笔记本电脑关机后侧立,然后仔细清洁键盘的缝隙。刷子要保持干燥不可有水!完成后再用一碗水加一滴洗洁精,用棉布沾湿再拧干去清洁键盘表面,晾干后就可以投入使用了。

网友:
这个没事发这里来干嘛呢?

网友:
你这个不算估障。

网友:
人才呀!你可以做工程师了。。。

网友:
键盘坏,直接坏就得了。。

网友:
能看到这个帖子基本都是修电脑的,进水了直接拆出主板了,键盘坏就换了,不知道楼主发这个干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