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希尔特600p怎么刷不了WINBOND 25Q16BVSIG的bios

楼主(2013-11-26):
25Q16BV系列8脚的都试过了,换了个bios芯片还是不行。

网友A:
600可以刷的  估计是你转接卡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你的头的事情 没插好

网友:
换个BIOS芯片

网友B:
关于希尔特编程器刷写部分BIOS芯片报错

网友:
2.4脚并联两个30p的瓷片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600可以刷的  估计是你转接卡的问题

芯片反了吧!第一张图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关于希尔特编程器刷写部分BIOS芯片报错

谢谢!我的2个座子上都焊好了瓷片电容,是卖家发来时就已经焊好了。而且我2个座子都试过了,不行。

网友:
我之前都是可以正常使用的

网友C:
芯片是旧的还是新的 如果是旧的 那你刷不进去是正常的,我试过 用自制的并口编程器或者CH341A做的USB编程器都刷不进去,报芯片为只读,但是在电脑上DOS下能刷进去,新的芯片用编程器也能刷进去

网友:
看图片应该是芯片反了  也有下座接触不良

网友D:
你到官网升级下程序看看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芯片是旧的还是新的 如果是旧的 那你刷不进去是正常的,我试过 用自制的并口编程器或者CH341A做的USB编程器 ...

我淘宝买了2个,一样的刷不进。
如果是旧的 那你刷不进去是正常的
这个怎么会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芯片是旧的还是新的 如果是旧的 那你刷不进去是正常的,我试过 用自制的并口编程器或者CH341A做的USB编程器 ...

不显示的故障,我倒想在dos刷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到官网升级下程序看看

希尔特的南京厂家售后一逼
特差,接通了就让你转立即就要挂,着急去办他娘的。

升级还是不行的

网友:
谢谢以上参与回复的朋友,问题还没解决,希望大家多支招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淘宝买了2个,一样的刷不进。
这个怎么会是正常的????

新买的可以刷 我也在淘宝买了的  实在不行换成25X16

网友:
我在讯维买的tl866都可以读的  你这么好的不能?上面写ID不对 你在检查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