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温度多少是正常的,显卡的正常温度是多少

楼主(2013-11-26):
显卡是发热量非常大的硬件,尤其是游戏玩家,长时间的运行游戏,显卡温度一般比其他硬件温度高些,那么显卡温度多少是正常的?围绕这个话题,笔者与大家做个简单的介绍。

  我们知道,显卡在图片处理,3D应用以及游戏方面对显卡都有一定要求,一般来说,会关心电脑显卡温度的朋友一般都是游戏玩家,或需要运行大程序应用的朋友。显卡温度过高直接会影响电脑整机的性能以及电脑的寿命,所以经常玩大游戏的朋友如果感觉电脑显卡温度很高,一定要注意查看与加强维护。大家可以发现一般笔记本的CPU温度和显卡温度相比台式机来说肯定要高些,这是笔记本结构决定的,那么到底笔记本以及台式电脑的显卡温度在什么范围内才是正常的呢?

 显卡一般是电脑硬件中发热量最大的硬件,一般情况下显卡的温度是在30℃-80℃左右是正常的,由于外部温度原因,夏天显卡温度多数在50℃-85℃之间也是正常的范围,如果是长期运行大型3D游戏或播放高清视频,温度最高可能达到95℃左右,这个温度范围会影响到电脑硬件的寿命,温度再高我们就要考虑加强散热以及清扫灰尘了。

需要注意的几点:

1. 温度和电压的问题。
温度提高是由于U的发热量大于散热器的排热量,一旦发热量与散热量趋于平衡,温度就不再升高了。发热量由U的功率决定,而功率又和电压成正比,因此要控制好温度就要控制好CPU的核心电压。不过说起来容易,电压如果过低又会造成不稳定,在超频幅度大的时候这对矛盾尤其明显。很多时候CPU温度根本没有达到临界值系统就蓝屏重起了,这时影响系统稳定性的罪魁就不是温度而是电压了。所以如何设置好电压在极限超频时是很重要的,设高了,散热器挺不住,设低了,U挺不住。
2. 各种主板的测温方式不尽相同,甚至同一个品牌、型号的主板,由于测温探头靠近CPU的距离差异,也会导致测出的温度相差很大。因此,笼统的说多少多少温度安全是不科学的。我认为在夏天较高室温条件下自己跑一跑super Pi或3DMark,只要稳定通过就可以了,不必过分相信软件测试的温度数据。
3. 究竟什么叫稳定,这也一直是大家喜欢讨论的热点问题。
计算机是电子产品,各部件配合异常微妙,没有人能说我的电脑绝对稳定,稳定是相对的。在合理的范围内超频,可以抵御大多数微小的不稳定因素可能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在硬件的极限边缘超频,一个极细小的电流波动都有可能带来一连串的后继反应,最终可能就把你的屏幕变蓝了或变黑了:)具体量化到多少频率才是稳定的这个问题只有针对具体的情况了,而且也没有任何公式可以套用,只能凭借经验和亲身实践。因此这里再次提醒一些问“我的电脑可以超频到多少”的朋友,还是自己按照科学的超频步骤试一下吧!
  最后需要补充的是,显卡温度发热量的高度不仅与散热有关,而且更重要的是显卡本身,越好越高端的显卡一般发热量越高,一般中高端独立显卡的发热量都比较大,对数朋友反馈电脑显卡温度平均都在60℃左右或更高。所以购买中高端显卡在散热方面也必须引起大家的关注。

网友:
运行的时候  70到85之间吧

网友:
运行的时候  70到85之间吧    恩恩

网友:
同意楼上的。一般来讲,如果开机有显示,不高于90度都算正常。有些新的高端显卡,运行的温度接近100度,对于这些我们不用去理会,因为这是芯片本身问题。

网友:
我看到78十度就觉得很不好了,要稳定宰0度下才能说好

网友:
不同的主板有不同的温度  有的散热好  有的差    看你怎么用啦

网友:
楼主什么卡,我的5870稳定在50度以下,待机38度,满载70度,最高80度,玩CF 50多度而已

网友:
那的看什么卡呗。。。一般60左右就行吧。。。高端的卡可能要高个一二十度的吧。。

网友:
不玩游戏与玩游戏温度肯定是不一样的了。

网友:
跑3D大概70就行了

网友:
楼主,要是正常情况下在60就行了

网友:
台机一般60-70度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