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显卡黑屏花屏的解决方法

楼主(2013-11-26):
如今很多本本都具备双显卡,3D游戏时,切换独立显卡提升性能,移动办公时,切换到集成显卡可节能。但很多本本用户反映,在切换双显卡模式时,经出现花屏黑屏等故障。下面笔者来介绍三种解决切换显卡出现花屏、黑屏的故障。
切换显卡出现花屏黑屏解决方法1:强行关闭高负载程序

以笔者的ACER 4745G本本为例,其采用HD 5650独立显卡和GMA HD集成显卡,平时浏览网页、编辑文档时,无论切换到哪个显卡,都可以顺利完成切换。而一旦玩游戏、看高清电影时,如果从独立显卡切换到集成显卡,就会出现花屏或黑屏问题。

根据这一现象,可以理解为,系统在高负载情况下,切换显卡模式会出现故障。其实,解决方法很简单,每次玩游戏或看高清电影时,只要关闭正在运行的程序,并退出所有后台运行的高负载进程,这样就可顺利从独立显卡切换到集成显卡了。

切换显卡出现花屏黑屏解决方法2:重新配置电源管理

上述方法很麻烦,万不得已才可取,但我们需要一种更方便的解决方案。根据故障现象,这可能因电源管理机制造成,显卡频率的瞬间切换,很大程度上会因功耗问题带来异常。

解决方法是设置电源属性,右键单击任务栏电池图标,选择“电源选项”菜单。

选择电源计划之后,单击“更改计划设置”,然后单击“更改高级电源设置”展开“Intel Graphics Setting→Intel Graphics PowePlan”项目。

并将“使用电池”和“接通电源”都设置为“Maximum Performance”,这样切换显卡时就不会出现蓝屏了。

切换显卡出现花屏黑屏解决方法3:升级显卡驱动,提高兼容性

在集显模式下时,一旦拔掉电源适配器,或从电源模式更换到外接电源模式,屏幕同样会出现花屏故障,尽管可通过“刷新”屏幕让花屏消失,但还是觉得不爽。这种现象是显卡驱动兼容性造成的,但可通过升级驱动解决问题,分别升级ATI和Intel新版显卡驱动,这样就可以一劳永逸解决显卡切换时的花屏问题。

上述的三种原因就是导致切换显卡出现花屏、黑屏故障主要原因,只要妥善处理好这几种故障切换显卡出现花屏、黑屏就能得到很好的解决。

网友:
有一些黑屏是硬件引起的问题

网友:
切换才出问题,好明显问题出现在切换环节啦。笔记本由节能调到高负载或逆返,这一过程很易出问题的

网友(2016-10-07):
有些是驱动不合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