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硬盘出现故障怎么办?

楼主(2013-11-26):
第一个:系统不承认硬盘

首先讲一种常见的故障问题,就是硬盘无法启动,从a盘启动不可以进入c盘,用cmos中的自动监测功能也不可以发现硬盘的存在.这种故障都会出现在连接电缆或ide口端口上,硬盘本身的故障率是很少的,重新插拔硬盘电缆或者改换ide口及电缆等进行替换试验,会很快发现故障的所在.新接上的硬盘不承认,还有一种原因就是硬盘上的主从条线,如果硬盘接在ide的主盘位置,那硬盘必须跳为主盘状,跳线错误一般无法检测到硬盘.

第二个:主引导程序引起的启动故障

接下来我们说第二种问题,硬盘的主引导扇区是硬盘中的最为敏感的一个部件,里面主引导程序是它的一部分,主要用于检测硬盘分区的正确性,并确定活动分区,负责把引导权移交给活动分区的dos或其他操作系统.这个程序损坏将无法从硬盘引导,但是从软区或光区之后可对硬盘进行读写.修复方法也很简单,用高版本dos的fdisk最为方便,当带参数/mbr运行时,会直接更换(重写)硬盘的主引导程序.实际上硬盘的主引导扇区正是此程序建立的,fdisk.exe之中包含有完整的硬盘主引导程序.虽然dos版本不断更新,但硬盘的主引导程序一直没有变化,从dos 3.x到目前有windos 95的dos,所以只要找到一种dos引导盘启动系统并运行此程序就可以修复了.此外,像kv300等其他工具软件也有此功能.

第三个:cmos引起的故障

cmos引起的故障主要是指硬盘类型.现在的机器都可自动检测硬盘的类型.连接新的硬盘或者更换新的硬盘都要通过此功能重新进行设置类型.当然,现在有些类型的主板能自动识别硬盘的类型.如果硬盘类型错误,严重的就是不能启动系统,但有时是能够启动的,也会发生读写错误.比如cmos中的硬盘类型小于实际的硬盘容量,则硬盘后面的扇区将无法读写.如果是多分区状态则个别分区将丢失,那还有一种原因,由于目前的ide都支持逻辑参数类型,硬盘可采用normal,lba, large等.如果在一般的模式下安装了数据,而又在cmos中改为其他的模式,则会发生硬盘的读写错误故障,因为其物理地质的映射关系已经改变,所以不能读取原来的正确硬盘位置.

第四个:分区表错误引导的启动故障

分区表错误的故障严重程度是不同的,如果是没有活动分区标志,计算机就不能启动.但从软区或光区引导系统后可对硬盘读写,可通过fdisk重置活动分区进行修复.如果是某一分区类型错误,可造成某一分区的丢失.分区表的第四个字节为分区类型值,正常的可引导的大于32mb的基本dos分区值为06,而扩展的dos分区值是05.如果把基本dos分区类型改为05则无法启动系统, 而且就不能读写其中的数据.如果把06改为dos不识别的类型如efh,则dos认为改分区不是 dos分区,就不能读写.很多人会利用此类型值实现单个分区的加密技术,恢复原来的正确类型值即可使该分区恢复正常.分区表中还有其他数据用于纪录分区的起始或终止地址.这些数据的损坏会造成该分区的混乱或丢失,是不能进行手工恢复的,唯一的方法就是用备份的分区表数据重新写回,或者从其他的相同类型的并且分区状况相同的硬盘上获取分区表数据,否则将导致其他的数据永久的丢失.在对主引导扇区进行操作时,可采用nu等工具软件,操作非常的方便,可直接对硬盘主引导扇区进行读写或编辑.也可以采用debug进行操作,要注意的是不仅操作繁琐而且这是有风险的.

第五个:dos引导系统引起的启动故障

dos引导系统主要由dos引导扇区和dos系统文件组成.系统文件主要包括io.sys, msdos.sys,command.com,而command.com是dos引导系统的外壳文件,用其他的文件替换也是可行的.缺省状态下是dos启动的必备文件,在windows 95携带的dos 系统中,msdos.sys是一个文本文件,是启动windows必须的文件.但只启动dos时可不用此文件.当dos引导出错时,可从软盘或光盘引导系统,再用sys c:传送系统即可修复故障,包括引导扇区及系统文件都能自动修复到正常状态.

第六个:分区有效标志错误引起的硬盘故障

硬盘中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其最后的两个字节:55aah,此字为扇区的有效标志.当从硬盘,软盘或光区启动时,将检测这两个字节,如果存在则认为有硬盘存在,否则将不承认硬盘.这个标志从硬盘启动将转入rom basic或提示放入软盘.从软盘启动时无法转入硬盘.此处可用于整个硬盘的加密技术.可采用debug方法进行恢复处理.此外,dos引导扇区仍有这样的标志存在,当dos引导扇区无引导标志时,系统启动将显示为:"missing operating system".其修复的方法可采用的主引导扇区修复方法,只是地址不同,更方便的方法是使用下面的dos系统通用的修复方法.

第七个:fat表引起的读写故障

fat表有存储数据地址的作用,里面每一个文件都有一组连接的fat链指定其存放的簇地址.fat表的损坏意味着数据的丢失.庆幸的是dos系统本身提供了两个fat表,如果目前使用的fat表损坏,可用第二个进行覆盖修复.但由于不同规格的磁盘其 fat表的长度及第二个fat表的地址也是不固定的,所以修复时必须正确查找其正确位置,因为一些工具软件如nu等本身具有这样的修复功能,所以用起来也非常方便.采用debug也可实现这种操作,即采用其m命令把第二个fat表移到第一个表处.如果第二个fat表也损坏了,则也无法把硬盘恢复到原来的状态,但文件的数据仍然存放在硬盘的数据区中,可采用chkdsk或scandisk命令进行修复,最终得到*.chk文件,丢失fat链的扇区数据就在这里.如果是文本文件则可从中提取并可合并完整的文件,如果是二进制的数据文件,就很难恢复出完整的文件.

第八个:目录表损坏引起的引导故障

目录表是记录硬盘中文件的文件名等数据的地方,里面最重要的一项就是这个文件的起始簇号,目录表没有自动备份的功能,如果目录损坏就会丢失大量的文件.解决方法是采用上面的chkdsk或scandisk程序的方法,从硬盘中搜索出chk文件,因为目录表损坏时是首簇号丢失,所以在fat为损坏的情况下所形成的chk文件一般都比较完整的文件数据,每一个chk文件都是一个完整的文件,只要把其改为原来的名字可恢复大多数文件.

第九个:格式化硬盘数据的恢复

通常在dos高版本状态下,格式化操作format在缺省状态下都建立了用于恢复格式化的磁盘信息,实际上是把磁盘的dos引导扇区,由于后面的扇区很少使用,所以fat分区表及目录表的所有内容复制到了磁盘的最后几个扇区中,但是数据区中的内容不会改变.这样通过运行"unformat c:"即可恢复原来的文件分配表及目录表,从而完成硬盘信息的恢复.另外dos还提供了一个miror命令用于纪录当前的磁盘的信息,为格式化或删除之后的恢复使用,这种方法还是很有用的.

第十个:误删分区时数据的恢复

误删分区时,数据表面现象是硬盘中的数据已经完全消失,在没有格式化时进入硬盘会显示无效驱动器.fdisk只是重新改写了硬盘的主引导扇区(0面0道1扇区)中的内容,这是它工作原理的体现.具体的来说就是删除了硬盘分区表信息,但是硬盘中的任何分区的数据都不会改变,这时可以按照上面分区表错误的修复方法,想办法恢复分区表数据就可以恢复原来的分区即数据,但是只限于除分区或重建分区之后.如果分区已经用format格式化,必须要先恢复分区,才能继续恢复分区数据

网友:
这是复制粘贴吗?

网友:
很好的资料,学习一下有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