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的寿命如何才能延长,硬盘应避免硬盘的故障

楼主(2013-11-26):
硬盘的寿命如何才能延长,硬盘应避免硬盘的故障

1. 读写忌断电
现时硬盘的转速大都是7200转,在进行读写时,整个盘片处于高速旋转状态中,如果忽然切断电源,将使得磁头与盘片猛烈磨擦,从而导致硬盘出现坏道甚至损 坏。所以在关机时,一定要注意机箱面板上的硬盘指示灯是否没有闪烁,即硬盘已经完成读写**作之后才可以按照正常的程序关闭电脑。

2. 防止受震动
硬盘是十分精密的存储设备,进行读写**作时,磁头在盘片表面的浮动高度只有几微米;即使在不工作的时候,磁头与盘片也是接触的。硬盘在工作时,一旦发生 较大的震动,就容易造成磁头与资料区相撞击,导致盘片资料区损坏或刮伤磁盘,丢失硬盘内所储存的文件数据。因此,在工作时或关机后主轴电机尚未停顿之前, 千万不要搬动电脑或移动硬盘,以免磁头与盘片产生撞击而擦伤盘片表面的磁层。
此外,在硬盘的安装、拆卸过程中也要加倍小心,防止过分摇晃或与机箱铁板剧烈碰撞。

3. 远离磁场
磁场是损毁硬盘数据的隐形杀手,因此要尽可能地使硬盘不*近强磁场,如音箱、手机、电台等,以免硬盘里所记录的资料因磁化而受到破坏。

4. 减少频繁**作
如果长时间运行一个程序(如大型软件或玩游戏),这时就要注意了,这样磁头会长时间频繁读写同一个硬盘位置(即程序所在的扇区),而使硬盘产生坏道。
另外,如果长时间使用一个**作系统,也会使系统文件所在的硬盘扇区(不可移动)处于长期读取状态,从而加快该扇区的损坏速度。当然,最好是安装有两个或以上的**作系统交替使用,以避免对硬盘某个扇区做长期的读写**作。
5. 恰当的使用时间
在一天中,最好不要让硬盘的工作时间超过10个小时,而且不要连续工作超过8个小时,应该在使用一段时间之后就关闭电脑,让硬盘有足够的休息时间。

6. 定期整理碎片
硬盘工作时会频繁地进行读写**作,同时程序的增加、删除也会产生大量的不连续的磁盘空间与磁盘碎片。当不连续磁盘空间与磁盘碎片数量不断增多时,就会影 响到硬盘的读取效能。如果数据的增删**作较为频繁或经常更换软件,则应该每隔一定的时间(如一个月)就运行Windows系统自带的磁盘碎片整理工具, 进行磁盘碎片和不连续空间的重组工作,将硬盘的性能发挥至最佳。

7. 增加内存与良好供电
如果经常使用一些内存需求很大的软件(如图像处理、模型设计等软件),就应该增加内存,来减少大量的文件交换时在硬盘上进行的读写**作,从而延长硬盘的使用寿命。
另外,一定要使用性能稳定的电源,如果电源的供电不纯或功率不足,很容易就会造成资料丢失甚至硬盘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