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码相机与笔记本电脑连接传输全程指导

楼主(2013-11-26):
数码相机是数字化生活的完美展现,我们身边拥有数码相机的朋友也越来越多,虽然数码相机优点多多,但是提到数码相机的问题之处,有很多读者都认为是数码相机和电脑之间的连接和传输。今天我们就来探讨一下在不同电脑系统下的数码相机传输问题,希望今后这个问题不会再困扰大家。

将数码相机数据读入个人电脑的方法,从大体上来分有如下两种:(1)利用连接线,直接将数码相机与个人电脑进行连接的方法;(2)将记录介质从数码相机上取下来以后,通过读卡器等设备读入个人电脑的方法。

不过,在自己的个人电脑上最终采用哪种方法最方便?在此将按照个人电脑的种类,作如下的划分并加以详细介绍。

Windows98以上版本(Win98SE2,WinMe,Win2000,WinXP)

首先,从最近的Windows个人电脑的典型款式开始。条件是OS方面,安装的是Windows Me或者Windows 98(或者Windows 98第二版),硬件方面,则配备有USB端口、串行端口及并行端口等。在这些个人电脑上,由于配备有各种端口,因此可以利用多种方法来读取数据。

在方法的选择上,一般情况下值得推荐的是使用USB端口的方法。在使用USB端口的方法中,使用的是配备USB端口的PC机和可以用USB连接线进行连接的数码相机,或者使用USB端口的读卡器。

配备USB端口的数码相机大体上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在连接个人电脑与数码相机时,数码相机是作为可移动设备使用的类型,另一种则不是。

支持“USB海量存储规范”的数码相机,使用最方便。

如果是在产品目录中写有“支持USB Storage Class(也称USB Mass Storage Class,USB海量存储规范)”的数码相机,那么只需利用连接线连接到个人电脑上,它就会作为新外设出现在电脑屏幕上。简直可以像处理硬盘 中的文件一样读取图像,非常轻松。

如果是Windows 98(SE),那么只使用连接线还不行,还必须在个人电脑中安装专用的设备驱动程序。其中,既有免费提供设备驱动程序的制造商,也有有偿提供驱动程序的制造商。详细情况请向数码相机制造商确认。 有的数码相机尽管在产品目录表中没有写明“支持USB海量存储规范”,但是如果安装设备驱动程序并连上连接线以后,也可将数码相机当作外设来处理。

另外,没有被识别为电脑新设备的数码相机,起动个人电脑连接工具包所提供的专用软件后,也可以读取数据。

另一方面,如果使用读卡器,那么即使不更换数码相机款式,只要是使用相同介质的机型,就可以直接使用读卡器。目前市面上销售多种支持USB端口的读卡器,价格自3百元起,因此在很多情况下与其购买专用的连接工具包,反倒是购买读卡器更便宜。

如果个人电脑具备IEEE1394端口,那么要是使用IEEE1394接口的读卡器,就能够以更高的速度来读取数据。以后我们将介绍基于不同连接方法的速度区别及读卡器方面的知识。

如果是笔记本电脑等配备PC卡插槽的机器,使用PC卡插槽,能够以比USB还要高的速度读取数据。关于利用PC卡插槽的数据读取方法,将在下面的文章中加以讨论。

但是部分数码相机与个人电脑连接时,使用的是串行端口。使用串行端口进行数据传输,所需时间相差悬殊。对于配备有USB端口的个人电脑,笔者不推荐使用串行端口。

Win95篇

此次将介绍Windows95等不支持USB端口的机器连接方法。也许有的人使用的还是安装Windows95的、没有USB端口的个人电脑(各位,如果还在用这样的机器,请升级吧!)这种个人电脑最简单的方法是使用支持串行端口的个人电脑连接工具包。2000年及其以前上市的绝大多数数码相机都备有支持串行端口的个人电脑连接工具包。

不过,使用串行端口读取数据需要很长的时间。另外,有时也可能找不到支持串行端口的连接工具包。

还有一种使用并行端口来读取数据的方法。选择备有支持并行端口的连接工具包的数码相机,或者购买支持并行连接的读卡器。另外,如果个人电脑配备有SCSI 插槽,还可以使用以SCSI接口进行连接的读卡器。

尽管如此,要想找到并行端口及SCSI插槽所使用的读卡器,从目前来看也许多少有点困难。 如果数码相机的记录介质是多媒体卡(SmartMedia)和记忆棒,那么就可以通过购买专用适配器,然后利用软驱 来读取数据。

这种方法尽管速度比串行连接要快一些,但是由于要利用软驱,因此不但读取数据仍然要花费相当的时间,而且适配器的锂电池大约也只能使用10个小时,这一点也让人感觉很不舒服。另外使用CF卡的数码相机则不能使用这种方法。

以后要购买数码相机的用户,如果选择可直接向软盘记录数据的索尼MAVICA系列数码相机,那么读取数据时就不会再为难了。

如果不想使用这些方法,那么干脆就在个人电脑中安装一个PC卡插槽。这样一来,就能以比USB端口更快的速度来读取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