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恢复硬盘格式化或误删除的数据

楼主(2013-11-26):
求助各位高手硬盘数据恢复~!具体情况是:原来硬盘是五个分区。。误格式化后变成了一个分区。250G的硬盘。。现在就是想恢复原来五个分区的数据。 求助各位高手指点一二。 顺便请教下;误删除的文件怎么恢复。。。。。

网友(点评):
我恢复电脑上删除的数据是找他恢复的,他的QQ是4790357,包括文件、聊天记录等等,非常专业。

网友:
误格式化怎么能变成一个区呢?是误分区才对吧。
先要找回原来的分区,用DISKGEN

网友:
好多软件都可以的  只要不覆盖就可以了

网友:
1.先用data recoery 扫描,看能不能扫苗到文件;能的话恢复就行;
2.上述方法不行,就找专业人员;重要数据谨慎

网友:
DG可以恢复误删除的分区。

网友:
  有数据恢复软件可以恢复的

网友:
我也想学一下数据恢复!

网友:
同意罗工说的,用DISKGEN找回分区表就OK.

网友:
EasyRecovery 软件可以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