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神,硬盘I/O错误,怎么恢复数据?

楼主(2013-11-26):
我的一块500G希捷硬盘,2009年买的。现在情况是,挂上这块盘,开机非常慢,开机后打开这个盘,就提示I/O错误,也不能格式化。
用MHDD扫描修复,开了REMAP,在第1页10多行就卡住,很久之后出很多X和叹号。按右键可以跳过,但很慢。这样的错误有大概6、7行,然后下来基本都是好的。
这个盘原来分了115G和351G两个区,重要资料主要在后面的351G逻辑盘里。前面的115G我做了格式化,用GHOST重装系统失败。
用比较老版本的WINPE开机,很慢,但等了很久之后还是能够进入这个硬盘,但显示只使用了30G,原本应该有300多G的资料,大部分目录进入后是空白的,少部分资料能看到,图片能打开。因为挂了这个硬盘后电脑运行非常慢,没法在PE下使用FINALDATA。

硬盘不重要,这个硬盘里的资料很重要,现在没法拷贝出来。请教各位大神,用什么软件能修复这个硬盘的引导区,然后我才能用数据恢复软件去读取数据。

网友:
很明显,有很多坏道了,需要DE等专业工具恢复。

网友:
上次有个IDE 40G ,就是这个问题  用软件直接扫描就可以啊

网友:
如果进win看不到但在hdmm那些可以发现但无法格式化也可以用软件处理?

网友:
坏道太多了,修复引导区没有什么用的,还是找专业人员处理吧

网友:
应该是有很多坏轨
I/O错误可能是掉固件了吧
快去找专业的维修公司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