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3SJ自动开机不显

楼主(2013-11-26):
前2天接到一台华硕K43SJ拿过来的时候没注意 等我把机器拆下来  发现自动开机 我就到迅维网论坛上看了下 有朋友说是桥的问题   没考虑直接 到网上订了2片桥 回来焊上去 情况一样   悲剧啊  我的机器是自动开机到1.0几然后电流一直慢慢的升   有没有大神遇到过同样的问题哈

网友:
我这里也没解决呢!无语了

网友:
电压都起来没有

网友A:
是跑码跑完后不显示还是?

网友B:
这种故障好像和南桥有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跑码跑完后不显示还是?

额 没有跑马灯  不过凭维修的感觉是   连内存都没过   只是电压起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故障好像和南桥有关

这种是南北桥一起的 我换了一个桥了  还是不行故障一样   没辙了   现在想换BIOS苦于没编程器啊

网友:
机器弄好了 客户拿走了  是BIOS的问题  刷了就好了

网友:
我今天修一台一样问题,刷BIOS OK!

网友C:
今天刚收到一台..故障障跟楼主的一样..希望刷个BIOS能搞定

网友:
看着像BIOS的问题

网友D:
搞好了说一下是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D:
搞好了说一下是什么原因

是BIOS 的问题  刷biosok     论坛上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今天刚收到一台..故障障跟楼主的一样..希望刷个BIOS能搞定

就是BIOS 的问题

网友:
学习了,楼主解决就好

网友:
嗯,有时候修机器还是要先软后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