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tar p43d3反复掉电

楼主(2013-11-26):
不插12V供电不掉电,插上就反复掉电,更换过CPU供电芯片及
AZ324M无效,后更换了FP6321A北桥供电,至此修复。
cpu
芯片
供电芯片

网友:
技嘉主板??桥供电有么、还是开机马上断电?

网友:
希望楼主 说详细点 我们才可以帮你

网友:
场管有一个坏了。查下,

网友:
映泰的主板,已经修好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