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犯错啦,ASUS K40AB显卡掉件求助

楼主(2013-11-26):
笔记本以前是不显示,重做北桥后,装XP进不了系统。改BIOS后正常。昨天返修不稳定,不定时死机。以前也知道这机子不好搞。昨天就先重装一个WIN7后。还是不能认到独显。改了BIOS也认到。当时就想会不会是独显有问题引起的。重做独显,电流就跑1.3A不动了。压北桥,再换一个显卡还是那样子。今天突然发现显卡旁边一个电阻歪了。肯定又掉件了吧。所以上来求助啦。独显芯片型号是:ATI 216-0728018 北桥芯片型号AMD 216-0674026 手里没有目前没有216-0674026不知道能不能用216-0674034代换?
这一排那里有电阻呢?

网友:
找个图纸对一下就知道啦

网友:
这个板号的机子很扯拐。

网友:
找个10K的电阻换上去试试,反正又不会烧东西的。

网友:
只要不是精密电阻差不多就行了

网友:
应该不能代换,026带集显,034不带集显……

网友:
不可以代换,必须同型号的才行,你还是先补上掉的件在说吧

网友:
可以肯定讲你听不能代!这台板我这边多的时,要图片可以拍给你,这板有点位无图纸的!

网友:
给我拍两张照片楼上的朋友,谢谢。最好板号一样。两个芯片一样的

网友:
那先谢谢了朋友。帮忙照两张照片吧

网友:
我不知道这里那里有电阻主要是

网友:
从左往右数,第8个焊盘的位置,在板量4.7K的电阻

网友:
谢谢楼上的朋友。一共有几个电阻啊。你的板子和我的是一样的吗?这个板子有两种北桥的

网友:
还少一个电阻

网友:
找了一下,手上的是K40IN,帮不了你了

网友:
我现在手上就有一个K40AB的,不过北桥是034的。显卡是018

网友A:
我手里好像有这块板子,明天看看吧,如果一样就帮你一下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手里好像有这块板子,明天看看吧,如果一样就帮你一下咯。

谢谢,帮我看看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