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20经典故障维修一例(记录篇)

楼主(2013-11-26):
今天接到一台DELL 1420的机器,说是不通电,,接到手,拔掉电池接直流电源,电流0.01几到0.07之间不停的跳变,不稳定,不触发。拆开,裸板又点了一下,咦!能正常上电了(不接开关板自动触发,CMOS电池没拔,开关板跟触控板在一起的,也在C壳上面),接屏,显示了,,装机,装好了之后还是能开机的,进系统把所有的功能测试了之后,关机,以为可以交货了,前面老板娘说这个本子半个月前来修过,也是拆装就好了,让我多测试,,没办法,只能再测试,,再开机,又不触发了,同样,拔电池,接电源,电流又和原来一样,郁闷,,,有时触发,有时不触发
只能拆裸板了,,,在不触发的时候测电压,测到+3.3V_WLAN电压在跳变,0.2V-0.8V之间不规律的跳。上图

看到这个电压跳,就想到无线网卡,果然,把无线网卡拔掉之后就不跳了,每次都能正常开机,难道无线网卡坏了?,我就找了个好的无线网卡装上去,又不触发了,又多换了几个无线网卡,还是一样,,既然这样,就排除无线网卡的问题了,还是主板上面有问题,
继续看上面的图,+3.3V_WLAN是+3.3VRUN经过一个R148  0欧姆的电阻转换过来的,我把R148取下来,每次也能开机了,,这下问题范围就缩小了,又把电阻装上去,这个板子的无线网卡是装在一个小板上面的,,,,既然无线网卡拔掉就能正常触发,而且不是前面电压的问题,那么问题就在无线网卡小板上面了,,,同时也想到是不是电容滤波不良引起功率不足导致电压跳变???想到这些,就开始动手找电容,,小板上面有两个大的330的电容,就把这两个电容都翘开一个脚,,上电,,触发 ,,显示,,,无线网卡装上去也是每次都能正常开机了,,(心里狂喜),,为了排除是哪个电容问题,我就先把其中一个电容焊好,上电正常,把这个电容再翘起来,再把另一个电容焊好,也是能正常开机,,难道两个电容都有点问题?,为了保险起见,到料板上面找了两个330的电容换上去,又是和以前一样了,汗,,,郁闷了,,又翘起其中一个电容,,又正常了,,难道只能装一个电容???不管它了,取掉一个电容吧,,,装机,测试OK,
此机器到此修复OK,,,上图   横着放的电容是取下来的

搞不懂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两个电容不能同时上?

网友A:
图纸中有料号,必须要装的吗。是不是接地了

网友:
楼主俺也搞不明白了,都说装两个稳定,这还出问题了来,一个倒是正常了……真是奇了怪了……楼主是怎么想到直接测WLAN的呢

网友:
补充一下,在不开机的时候,按开关键,电源指示灯会连续闪几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纸中有料号,必须要装的吗。是不是接地了

没有接地,阻值都正常

网友B:
帖子中说了,测到+3.3V_WLAN电压跳变

网友:
z真心不懂。。。修本本就是修神经病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帖子中说了,测到+3.3V_WLAN电压跳变

哦,明白了,下次看贴得仔细点了,不能漏字……:

网友:
是那个330短路????

网友:
楼主自己都修得稀里糊涂的

网友:
哦,明白了,下次看贴得仔细点了,不能漏字……:

网友:
有时是搞不懂  修到过一台上网本com电池拔掉就能开  关了在开就开不了  bios刷了也不行   最后换了个cpu滤波电容   电容也不坏  就是大容量的

网友:
好久不来看帖子了,看看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