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g31t-lm ver:v1.0无桥供电

楼主(2013-11-26):
Lenovo g31t-lm ver:v1.0无桥供电,无cpu和总线供电,后跑线到rt9218测得供电正常,ops也正常,但无pg,以为ic坏,后更换故障依旧,后又换了其大部分外围元件还是不行,原来是北桥上管损坏,真是郁闷好久哦,每个控制极都无电压原来坏了个管子,测着也没坏

网友:
控制极芯片有问题

网友A:
有示波器的话测这种问题应该简单吧,电压都正常?

网友B:
MOS管坏了应该可以测出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示波器的话测这种问题应该简单吧,电压都正常?

控制极没电压,换了芯片还是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MOS管坏了应该可以测出来啊。

真测不出来,可还真是它的问题,我一换回去就不行了,可能内部不稳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