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看看这是个什么型号。。

楼主(2013-11-26):
这个图纸找不到,有的麻烦传一份,还有谁知道这个芯片型号,手机像素不给力,望各位大仙指教!!!

网友:
楼主给个版号啊,

网友:
需要版号

网友:
最好清晰的圖啊 不行了你分開拍, 把版號給寫清楚啊 這樣才有利于給你解決問題!

网友:
应该是神舟W210S吧

网友:
图纸百度文库里都有的    搜搜吧

网友:
修好了,这个烧的是充电芯片,直接拆掉没用就可以了,从淘宝上买的图纸无私的奉献给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