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01I暗屏 已解决

楼主(2013-11-26):
同行送来的   X201I 暗屏    最出问题是屏碎了     最后换一保险问题解决    F1  主板屏接口  左边    第2次发稿    高手勿喷

补充内容 (2013-11-27 12:29):
同行送来时    是上新屏暗屏       F1  是主板 上的 位置      第二次发帖    有很多语言表达的不足   望谅解   发帖都是为了广大修客  少走弯路   节约成本  节约时间     望大家给予鼓励    谢谢勿喷

补充内容 (2013-11-27 12:35):
屏上  测评上接口VLED  是0V       他通道主板主板一电容    把掉排线   电容是  2.5V-0V慢慢下降      飞线涛声依旧    最后是F1的问题

网友:
高压条上面的保险管击穿了,19v过不去,缺电压导致暗屏

网友A:
最出问题是屏碎了     最后换一保险问题解决   楼主神人呀……

网友:
拆屏或装屏的时候没拨电池吧?

网友B:
拆屏或装屏的时候没拨电池吧?    同行送来的   来时上新屏暗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拆屏或装屏的时候没拨电池吧?    同行送来的   来时上新屏暗屏

我也在怀疑    可同行说   最初是  屏碎  LED也不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出问题是屏碎了     最后换一保险问题解决   楼主神人呀……

我是你鸟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你鸟人

楼主你何出此言,肿么了你?????

网友:
楼主来张图片就好了

网友(2014-03-04):
他也可能是没有表达清楚

网友:
装配不当,是容易烧住板上的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