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不知道什么软故障

楼主(2013-11-26):
具体表现。用软媒魔方做了一次整理,不知道点的哪里,再找也没找到。在这之前一切正常。整理之后现象:QQ、yy、登陆不了了,提示有文档没权限读取,网页、迅雷、百度云管家无法下载,提示,无磁盘访问权限,等。故重做系统。现在状况是,前面故障没有了,但是阿里旺旺里的截图,美图秀秀做的图片,做完最后无法保存在电脑。阿里旺旺面板上的快捷键,聊天窗口能点击的图标链接,点了之后没有任何反应。photoshop软件无法正常打开。我觉得这是一个故障导致的这一系列的事情。哪位大神能解释一下。需要格硬盘么,能不革么。谢谢各位。

网友:
最好把有用的资料拷出来格式化吧,有可能中毒太深

网友A:
哦,还是格式化吧,那个不格也行,换个硬盘

网友B:
格式化吧,有资料就考出来啊 没啥有效办法 啊,

网友:
谢谢,真的是中毒,本来我金山毒霸装在D盘里,出了这个故障后就不能正常使用了,一直没在意这个,刚才把金山毒霸重装到C盘里查杀了一遍,然后单独把D盘格式化了(我的下载跟各种软件都在D盘),把阿里旺旺等软件重装后,现在测试的几个都正常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格式化吧,有资料就考出来啊 没啥有效办法 啊,

恩恩,谢谢,现在做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哦,还是格式化吧,那个不格也行,换个硬盘

呵呵,刚开始有人要1000块钱买我这个电脑,没舍得,结果没两天就让我把硬盘摔坏了,230买的新盘,这才几个月,又换我能崩了。。

网友:
又不好了,因为我感觉病毒在D盘,所以我只把D盘重新格式化了,我重装了两个软件,正常了。但是我有把淘宝助理装上的时候,又出现了开始的状况,里面的链接打不开浏览器。然后我把它从D盘卸载,重装到C盘,又能正常使用了。。求解,我难道要将D盘重新分区么

网友:
hao     le      jiu    hao

网友:
资料备份,格式化吧。

网友:
备份资料,格式化,不行换硬盘。快速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