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206 無法安裝系統

楼主(2013-11-26):
此機狀況為系統裝到一半就會停住或直接當機

先檢查RAID1,好的,可正常抓取,2顆HD

開機,能正常開機

安裝2003,不是當掉就是直接關機

看來是機板的問題了,開了殼發現CPU附近的電容全掛了

換成新的

換完後可正常安裝系統了(忘了拍畫面,明天補上來)

网友:
笔记本上还有电解电容吗

网友:
笔记本上有RAID吗?人家这是服务器

网友:
笔记本基本上是贴片的

网友:
x205 / x206 通病

网友:
毫无营养  BS楼主

网友:
看不懂你发的什么,哎,没有营养呀

网友:
  没营养,就飘过吧

网友:
可以不写繁体字吗,

网友A:
楼主骗经验的

网友:
原本的文没办法多加图片了,只好用回复的

抱歉,我不知道这边不能发繁体中文,而我不会打简体,所以先用WORD打好再转过来,下面是我换上电容的图

下面是它开机后的画面,不过我找不到哪个页面有xSeries 206的标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