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1310 外接能显示内接无显

楼主(2013-11-26):
今天接到一台dell机子,机子不亮初步判断显卡问题,但是换了显卡后外界能显示接屏不显蛋疼一测发现没有LCDVDD,是由一个U53的IC来控制的,测6#有3。3V,3#的开启没有,然后,测D8。D9,为0,再测LCD-VDD-TEST-EN,没有,一量到这个没有,晕测到屏,没检测到,又测屏线是通的,LCDVDD又出不来!没头绪 io也换过了!!

网友:
排线和屏换了没,如果不行显存可能有问题

网友:
应该还 是显卡部分出问题

网友:
刚修了一台这个机器。屏线EDID断线,集成显卡

网友:
飞线拉个3.3V就好了

网友:
换过屏和屏线一样还是不亮,不过现在好了,蛋疼的问题是什么呢,原来机子本身屏线坏了,换上的屏线也是坏的,把屏线接上好了,logo出来了

网友:
机子本身屏线坏了,换上的屏线也是坏的,有时候就是这样的误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