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35S显卡还是桥的问题

楼主(2013-11-26):
华硕X35S,电流到1.3左右,不亮机,外接能显示!以前修过的!拆开看桥后面飞了一根线,不拆开飞线电流到1.3A左右,拆了飞线电流到0.3A,华硕的笔记本图纸点位图无从下手!求指点!

网友:
你把CPU座子压一下保证OK

网友:
外接显了桥跟桥应没多大关系了

网友:
感觉还是CPU的问题

网友:
感觉像CPU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