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30 开机掉电

楼主(2013-11-26):
板号:LA-8131P
按开机键,电流跑到0.65左右,CPU,显卡供电都有了。按照时序维修到SYS_PWEOK有电压,PLT_RST#这个信号没有电压。量测到BIOS U5,U6 8脚供电瞬间有3.3V,+3VS飞线到8脚,现象一个样。请各位给点思路,谢谢

mpal LA-8131P Core i5.pdf

网友:
补充一下,电流到0.65掉电。

网友:
PLT_RST#到了很多地方 你有图纸好好查查他去的地方

网友A:
PLT_RST#是PCH_PLTRST#从桥出来后转换的,先隔断他们,看PCH_PLTRST有没有电压

网友:
LT_RST#是PCH_PLTRST#从桥出来后转换的,先隔断他们

网友:
以下是我的一点点拙见希望各位高手指出不足哈我会看回帖都哦
我认为,你应该还针“对先简单后复杂”的思路来进行,对于我们维修来说,供电肯定是最最最简单的,所以你先对所有供电是否能够真正的稳定的输出供电来进行检测,如果说某一供电连持续稳定的要求都不能达到那么掉电也就很正常了。另外你说的没有复位信号,我认为其并不能达到你说的掉电现象的发生啊,其电流表现一般为电流上升到一定位置不动了而且是在第一次跳变产生之前哦所以根据电流检测故障这是我们每个维修人员的必修啊。这里根据你说的古战电流我判断其应该是有供电现在还是并不稳定或者说是虚汗的状态,先去找出问题再对这个主板进行动态检测吧

网友:
谢谢你的回复,但是量测各大电感电压都正常,SYSPWROK这个电压也很正常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PLT_RST#是PCH_PLTRST#从桥出来后转换的,先隔断他们,看PCH_PLTRST有没有电压

量测着,桥供电也没有问题,不会桥坏了吧

网友B:
楼主那个修好了么,我这也有一台掉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那个修好了么,我这也有一台掉电的

没有呀,你呢,你的维修好了吗

网友:
我也有一台联想F31A的开机0.4掉电,电压全有。。。。。。哎。没办法。。。。。

网友:
应该是南桥有问题

网友C:
楼主你修好了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修好了没有?

没有,机器还在我这里,你找出问题了

网友:
还没有来。我的刷了以前备分的BIOS。CPU换过,上诊断卡A7 02 A2 CC掉电,+3VM是开机后才有的,M_PWR_on正常。

网友:
我这有一台K47A掉电

网友:
不好搞啊 掉电

网友:
南桥啊
换个试试

网友:
看南桥复位有了没啊

网友:
跑时序吧,跑到哪里查哪里

网友:
刷下BIOS看下

网友:
可能是有某芯片虚焊导致电加不齐掉电或有短路的

网友:
力挺你  看好你哦

liuyongyi168861 -4 严禁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