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主板的问题

楼主(2013-11-26):
今天遇到块主板,七彩虹的P41,CPU7300的,开机跑码后重启,反复。确定是主板的问题了,就是不知道问题在那,是个笨鸟

网友:
放电了没有啊  亲

网友:
跑什么码后重启是不是也该说一下?电源内存CPU都替换过吗?不要说应该哦

网友:
我手里还有两块板跑码然后掉电重启扔在那没修好

网友:
不好修呀,是不是没插上显卡呀

网友:
你的问题不明白。是跑到哪里反复重启? 跑完还是跑乱码? 刷个BISO 吧

网友:
显卡没插会重启 ,看跑马跑到哪重启的 ,如果跑完了 就刷BIOS

网友:
楼主还是说说跑到啥码了 亮没亮

网友:
该换的换换。刷刷BOIS

网友:
这牌子的主板坑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