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条10M光纤专线,网络不稳定,过段时间变成几KB/S

楼主(2013-11-26):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RT,两条光纤专线,电信给固定IP上网,路由是wayos r945+,速度快时下载速度有2.8M/S左右,过几个小时后变几KB/s,重启下路由又正常了,请教下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多方面,第一,从自身问题找起,你可以找个备用路由试试(要不一样的路由!!),看看,问题是否依旧,路由因为性能不良,有机率。  第二,联系上层,就是找电信公司问问,是不是加了什么协议在他们的设备里,当发现某条线路长期 高负载,上层设备自动将其带宽拉低(可考虑,但很少有)。 关于你这个软路由,我见过没用过,我用的是海蜘蛛和ROS

网友:
应该是你的 路由器的问题吧? 你们换个路由器  再试试吗?

网友:
路由器里有电容鼓了吧?

网友:
我们这里都没10M光纤啊。

网友:
这个问题我遇到过,网络时好时坏,重启路由器又能用十几分钟,又掉网,又需重启路由器,路由器换过3个,都一样,打电话给电信,无用。最后设置路由器解决:

网友:
我这20M光歼下载最快都是上到2M,感觉电信的光歼是骗人的和宽带差不了多少

网友:
正常网速 网络变慢,慢慢直接变成几KB/S.路由是wayos wQr945+. 这里面设置有问题吗,是公司来的,上网的电脑多……

网友:
谁用过这种路由呢,是路由设置问题吗?

网友:
你这个路由没用过,上传多了会影响速度,比如:快播

网友:
还是找不到原因,为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