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加电后自动触发,屏幕不显示

楼主(2013-11-26):
联想B460加电后自动触发,屏幕不显示 ,EC和bios都刷过,南桥也换过,电压测试都正常,待修!!!!期待高手!

网友:
换个 CPU  显卡试试

网友:
我来教教你吧,把六个脚的Q58干掉,立马好,但是你都搞了其它了,不一定能好,如果一开始你不弄其它,成功率很高。

网友:
楼上就是传说中的秒杀哥?请问楼主,不亮你电流能跑到多少??请详细点

网友:
这个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