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E5500 触发掉电

楼主(2013-11-26):
DELL E5500 待机0.02 有待机 3 5V  触发到0.50左右就掉了。测了下各大电感都没短路··触发瞬间 各电压也出来了。待机 3 5V 对地值 130左右算低吗··

网友:
看下转换电压吧

网友:
我把BIOS 拆下来刷了一次可是刷不进去。老在效验的时候提示错误 是不是BIOS芯片坏了。

网友:
太深奥了,期待高手出现……

网友:
我刷了个 BIOS 之后不掉电了。可是电流就在0.67 不动了。搞不懂了。

网友:
没人顶了么。

网友:
0.67U没运行,测U的工作条件看满足没

网友:
在无奈之下。上淘宝买了个 BIOS 。上机正常咯。现在给大家奉上好的 BIOS

DELL E5500 07238-2 BIOS 刷机OK.rar

网友:
有没有打电容的

网友:
楼主,花多少钱买的,我还没买过呢……

网友:
查PG电路,还有就是看看有没有NEC电容。

网友:
都说刷BIOS 好了。还电容。。。。你们真够灌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