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个硬盘锁能不能解开?

楼主(2013-11-26):
遇到一个客人带过来一个15寸2012款的苹果本子 系统锁 想要做系统的时候发现还有固件锁 没办法 谈好价钱解开了固件锁之后再次重装系统 结果坑人的事儿出来了 不让抹掉硬盘数据 提示输入硬盘密码 妈呀 这客人够背的 无奈 我解不开硬盘锁 让他去买硬盘 太贵了他受不了 无奈 我只得发上来让大家看看 有人解开过吗?请给点小提示 或者思路 都是可以的 感谢大家参与回复 如果我们能解开这个 也算是一个小成就啦 大家看下面的图片 我上传的是网上找到的图片 但是是一摸一样的硬盘  希望大家参与回复讨论啊

网友:
这种硬盘啊,还真没见过,怎么像内存条一样的啊??

网友:
苹果电脑里类似闪存一样的硬盘 有500G那么大 我见过两次 这次是被硬盘密码困住 最后放弃了 客人带机器走了 但是我也很想知道如何破解这个密码 或者说有专业人士可以破解也是好的 至少知道这个密码是可以破解还是不能破解

网友A:
百度也没有人知道吗??那苹果笔记本能上2.5寸串口硬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百度也没有人知道吗??那苹果笔记本能上2.5寸串口硬盘吗?

我还真没去百度问 这个不能上2.5的硬盘 主板没地方 本子很薄的 是2012年款的 视网膜屏幕 没有光驱的

网友B:
这种硬盘是很贵的,是一种超薄苹果笔记本的我换过一条,你不防用深山红叶这个系统来破解密试试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种硬盘是很贵的,是一种超薄苹果笔记本的我换过一条,你不防用深山红叶这个系统来破解密试试咯

好的  请问你试过吗? 好像不是很现实啊 因为没有光驱 苹果系统好像也不能进PE吧?我还真没试过 不过还是谢谢你

网友:
第一次见着种硬盘  坐等高手解答

网友:
苹果AIR不都是采用着款的么

网友:
PCL-E的硬盘    我见过  但是硬盘锁  美玉偶办法接

网友:
PCI-E的硬盘,如果客人没什么资料,把硬盘挂到别的机器上低格试一试。如果花钱买破解软件回来搞不定就亏本了,有点头疼的问题。

网友:
前端科技!!

网友:
这种事应该交给程序员吧

网友D:
去数据恢复专区找版主 罗工
这属于硬盘范围

网友:
应该去苹果的论坛发个帖子。。

网友:
苹果固件锁我能解,硬盘锁有料 可以尝试弄出

网友:
不知道楼主介不介意说一下 系统锁 固件锁 怎么个解法?

网友:
这种硬盘好像还真的不多见  苹果的东西总是那么另类、希望高手出来讲解一下

网友:
苹果的东西 唔见过 但是没研究老乔的苹果 不好弄 论坛里也很少论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的  请问你试过吗? 好像不是很现实啊 因为没有光驱 苹果系统好像也不能进PE吧?我还真没试过 不过还是 ...

深山红叶的工具箱你可以量产一个到U盘,然后用U盘启动。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去数据恢复专区找版主 罗工
这属于硬盘范围

说的对 可能我发错版块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能设置硬盘密码,就能破解~

实际上我真的支持你的这个理论 但是目前还是没人知道解开的办法 或许有人知道 这个应该是比较保密的

网友:
额……我感觉很好啊 苹果电脑 随便装什么系统 我都感觉比普通本子快 而且不麻烦 驱动一次搞定 超简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