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s19a330bw

楼主(2013-11-26):
三星s19a330bw出现无信号故障,用官方的升级程序升级固件过程无信号图标不动,过一会还是不动没有反应,直接拔电,拔电后直接黑屏,连电都不通,晕。是我的法错了?

网友:
是不是mcu问题试试刷刷bios

网友:
直接拆掉程序芯片写程序再焊上去!

网友:
三星的最好刷程序

网友:
用官方的升级程序升级固,我修过二台成功的。但是很容易出错,接下来黑屏不开机。不成功用RT809F在刷一次可以。感觉还是用809方便一些。也不拆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