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下示波器修PWM的维修思路以及方法,以及示波器与万用表优劣对比

楼主(2013-11-26):
觉得实际维修用得上的,请大大的加分。
来张8734

其实修这样的PWM芯片思路都是一样的。
先是电感打值排除短路,然后红笔接电感黑笔接公共点排除上管短路。
测量OUT 是否短线  FB电阻是否变值 LX是否短线
然后是找到芯片的供电  V+
有的童鞋会说VIN不也是供电么,是的,VIN也是供电,但这个供电是由LDO5提供的,所以先决条件是有了LDO5才会有VIN
有了VIN才会有REF,有了REF才会有LDO3·····听起来好复杂。
确实,不过实际维修中大家不要管这些东西,直接测V+有没有输入,有了V+
再测量VIN  LDO5 REF LDO3  这几个电压出来了当然更好,如果哪一个没有出来,都把这几个脚位的对地阻值打一下,如果对地阻值正常,可以考虑换芯片,对地阻值不正常 排除短路。
这几个都是基本条件,这些都满足以后测量开启信号ON5 ON3. 电路图中一般ON3是连接REF的,根据芯片定义连接REF的PWM是后出来的。也就是说PWM5应该先出来。
以上条件满足了,如果有示波器就拆掉上管,测量G极有没有波形。
这里会有人问为什么不直接装上管测量波形呢?以我的理解是如果上管GS短路,或者下管短路,或者芯片自身短路导致上管G极连接到公共点,或者地,会影响判断
如果没波形换芯片
如果有波形,装上上管再测量上管G极波形。
装上上管后,如果G级没有波形,换上管,再测如果波形明显不足公共点电压,说明PWM芯片的自举部分有问题,升压不足导致G极电压不够,不足以导通上管。需要检测自举部分的 自举电容,升压二极管,和连接到BST的10欧姆电阻。任何一个出问题都会影响升压电路的电压。
示波器能正常抓到前端的公共点波形,这里检测过了,如果还没正常出电压就是电感后端的问题了。
一般都是滤波不良导致,可以抓电感后端波形,如果升上去马上掉下来,就换电容吧。

会有人问,如果手里没有示波器,那怎么修呢?
确实,有很多人不太会用示波器,
其实维修思路还是一样的, 先测基本条件,
供电, LDO  EN  VCC  REF., 测量OUT 是否短线  FB电阻是否变值 LX是否短线
以上条件满足先加焊芯片,加焊电感,还不行换 滤波电容,换上下管,芯片好找的话换芯片。
还不行就只能是升压电路问题了。找到元件换了就好。

简单讲解下示波器和万用表的优劣对比。
万用表简单便宜方便,这是最大的优点
示波器价格贵,使用复杂,对瞬间的掉电,以及时钟,频率的判断更加准确。
示波器能通过双通道判断掉电的先后顺序,从而判断故障点。
单次抓取PWM能准确的定位故障位置(很多维修人员碰到PWM条件满足,又不短路,换芯片,上下管后就没思路了)
对于多项供电CPU供电 的输出判断,如果CPU三项中只有一项输出,用万用表测量就是正常的,但用示波器就能判断出另外2项是不正常的。
对于电压不稳定的判断,例如公共点的P管功率不足导致掉电故障,示波器能判断出公共点电压不稳定。但万用表判断不出来。(公共点18.5V电压瞬间拉低保护又回到18.5V)
时钟准确抓取,万用表只能测量大概。准确率低。
暂时只能想到这么多,希望大家补充下疏忽遗漏的地方

赠8734中文说明一张。

网友:
谢谢你的资料,特别中文资料

网友:
谢你的资料,!!!!!!!!!!

网友:
好啊,示波器真是神了,不知道好不好学,我用的都是万用表,有时候真难测,要是有人能教我用示波器就好啦,自学应该学不会的吧

网友:
中文资料很有用

网友(2014-07-23):
没有毕业了吧,再好好的学吧
谢谢分享;学习了一下

网友A(2013-11-26):
这只是基本的维修 没有讲到重点和难点 1 g极瞬间波形 2电压上升有尖脉冲或者下拉脉冲 3负载能力差 等等这些

网友:
谢谢楼主!!

980375323 -5 严禁灌水

网友:
很感谢。虽然没有示波器。打算买个,希望多发这样的资料

网友:
不是说赠送的嘛,怎么扣了我五分的下载分阿?我晕

网友:
楼主是说如果公共端负载不行,用示波器测会看到19V掉落保护又加升到19V吗?

网友:
虽然修了很多了~~但是在看那看楼主的贴子感觉感觉自己又升华了一下

网友:
刚买 个示波器 还不会用呢 只会看 个晶振 跟 简单的pwm 波形 其它没弄明白 怎么用, 怎么也调不出理想的波形

网友:
分析的很好!谢谢楼主!

网友B:
虽然8734 芯片老了点 但是讲的很好

网友:
示波器是一个很多值得研究的东西

网友:
很不错的分析资料, 示波器还不会用,看来得买个示波器练练手

网友:
是的,如果P管自身有问题,或者G极控制电压不正常,有可能就会引起这类问题。
当然PWM电路中也会有可能引起这类问题,具体在波形上看,波形很粗并且负载过大会引起保护掉电

有时候PWM电路 出现保护掉电情况的话,MOS管后级相连的滤波电容短路失效也会引起这种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B:
虽然8734 芯片老了点 但是讲的很好

所有的PWM都是一样的,都必须有供电,开启 驱动 上下管,相位 反馈。
当然现在芯片集成度高了,有的把 驱动,甚至上下管都集成进去了。
但最起码的供电 开启 反馈,还是必须要有的
所以回了8734,其他基本就会了。

网友:
学习了啊 。。。。   可惜小店买示波器有点奢侈啊。

网友:
仔细看了一遍,有些看不懂,先保存下来慢慢看

网友:
多谢指教,能把万用表和示波器结合起来用那是最好的。

网友:
又增长力一些知识

网友:
好东西,收藏慢慢看了

网友:
去买示波器,测量测量

网友C:
波波买来了 就在迅维买的。明天到,你的这个帖子很有帮助啊,还有更深沉的吗

网友:
没有好坏,只要有就行了。

网友:
关键是思路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波波买来了 就在迅维买的。明天到,你的这个帖子很有帮助啊,还有更深沉的吗

论坛有很多高手写了有关示波器的教程,你直接搜索示波器,应该有帮助

网友:
我决定我绝对一定必须要学会用波波,现在手上的一块技嘉GA-F2A85XM-D3H的主板,新得要死,全论坛都找不到别人的思路,又因为太新,给上家用土炮干了桥,刚刚用波波打了一下BIOS的波形,发现已经选中了,可是就是不行,我估计桥已经被加挂了,一个桥淘宝60块呢,给报价客户一百八,说起来这客户也是悲哀,刚组装起来两三个月的机子在佛山装的使用在湛江,不拿过去保给了店对面那家店搞,直接三把斧,看到单桥就想干,就挂了,这客户亏死了哈哈,还是要好好研究一下示波器的大用处。。。楼主多发表一些这样的帖子吧,我们能好好学学

网友:
万应表 方便点  示波器 不怎么会用

网友:
不这现实中还是用万帮表的多

网友:
用示波器维修PWM电路很有用,希望以后有机会可以到迅维的实地去学习

网友:
示波器一直是我的软肋啊! 哎

网友:
学习了!把这个做资料保存,等买了示波器好好学习。

网友:
楼主,应该再来两张波形图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只是基本的维修 没有讲到重点和难点 1 g极瞬间波形 2电压上升有尖脉冲或者下拉脉冲 3负载能力差 等等这些

支持   哥子发帖讲讲了

网友:
分析得挺到位,但实际用到的要比这种要省事,觉得有点太麻烦了,还是挺好的

网友:
楼主讲的很清楚呀,受益匪浅,谢谢

网友:
不错,受益匪浅,多谢楼主分享

网友:
有示波器放了两年了还没用过呢!不会用

网友:
8734中文PDF早有了

网友:
现在修手机都用示波器了,就别说笔记本了,所以那个东西最好还是买一个,要不然就是三斧子,以后的机器三斧子搞的好的会越来越少,因为电路设计对芯片以及主板的保护会做的越来越好,

网友:
为什么LDO5和VIN看起来很别扭

网友:
楼主说的8734这个PWM芯片应该是 DC转DC类型的

网友:
你说的对,这个P自身有问题或者G极控制电压不正常的话,有时候会引起上电工作严重发烫的

网友:
能有示波器具体操作说明和在主板上的检测方法就更圆满了

网友:
很好的文章,学习了.

网友:
楼主感谢分享,这方面对我们这些小小白很有额

网友:
楼主好样的  示波器,不会用,怎么办……自学能学会吗?

网友:
示波器在维修当中起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了!

网友:
示波器是个好东西,不会看波形的意思

网友:
嗯,对于新手来说这种算是教材。楼主的贡献精神挺好的。赞一个。

网友:
谢谢分享好的资料!

网友:
买回来自学啊

网友:
谢你的资料okok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