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42J只能用电池开机,外接电源不通电故障,哪位大侠指导下维修思路!

楼主(2013-11-26):
只能用电池开机,外接电源不通典,无待机,有19V公共点电压!且两者同时插上时不充电,查过待机芯片的vin19有的,EN3.3V也有,就是ENTRIP1和ENTRIP2引脚无电压输出,而且EC的+3.3VS供电端只有零点几伏!后来强行从其AVCC端飞线至VCC端,同时割断VCC到+3.3VS之间的线路,再通电,发现有待机了,可是还是不触发,不过N次通电后发现又没有待机了,后来又上电池,主板并没有哪里被烧坏,,哪位大侠知道这个怎么维修啊,感觉充电电路,待机电路开机电路可能有问题!要么就是没有检查的适配器的插入

网友A:
晕倒,用电池开机就表示后面没问题,只能是隔离和充电那边出故障,你这样弄待机那边小心就你那个出问题。

网友:
新手啊 AC DC-VIN简单电路 感觉就一个P mos 出问题 多学习吧

网友B:
这款机子蛋疼 问题太多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款机子蛋疼 问题太多了 ……

是啊!问题多!不过你还没有回答的我的问题呢,大侠!呵呵

网友:
ENTRIP1和ENTRIP应该是有电压的,是被与它们相连的场效应管拉低了吧,你看这两个场馆的控制极是不是来自ec,是的那么就是ec的条件不满足,最有可能的就是适配器检测信号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晕倒,用电池开机就表示后面没问题,只能是隔离和充电那边出故障,你这样弄待机那边小心就你那个出问题。

老大,能否具体给个指示啊,谢过了

网友C:
AC_IN_OC#这个信号高还是低?

网友:
引用 网友C:
AC_IN_OC#这个信号高还是低?

AC_IN_OC#?这是适配器什么信号???

网友:
适配器检测

网友(2014-07-14):
s查一下充电芯片的工作条件——公共点有电压  有可能是小电流电压

网友:
今天来了个客户,也是这样的问题.如果修好,会再说

网友(2014-11-10):
能开机就不要弄后面了,我才弄了个类似的故障,就是个电阻的问题

网友:
这机器点位图 图纸应该都好找的  慢慢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