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卡灯一直亮

楼主(2013-11-26):
今天接台ACER 4741G笔记本   客户说上网2到3分钟 就掉线  我一看主板两个网卡灯一直亮 心想网卡芯片肯定坏了 我测试机器 果真2到3分钟掉线 我就正常关机  找了个网卡芯片 换上去 两个灯还是亮 可以上网 不掉线  但是新的问题来啦  正常关机 但是电脑又重启  我又试一遍 还是一样  这个要查什么信号呀 谢谢

网友:
正常的时候网卡两个灯不能一直亮

网友:
不清楚,望高手指点

网友:
正常关机,又重启,要么是网卡代用不对,要不就刷个BIOS吧,

网友:
还是网卡的问题,关机重启,是网卡吧信号拉低了,导致的。

网友:
换个网卡芯片,再装好驱动就可以了

网友:
还是网卡的问题  你看下你换的时候是不是碰到旁边哪里了 或者是边角罗铁拉一次 或者重新换一颗网卡

网友:
网卡电路问题,雷击了吧

网友:
问题已修复  还是网卡芯片问题  重新从料板 上拆个 装上  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