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高压包坏

楼主(2013-11-26):
现在液晶显示高压包坏的也不少。有的电源高压一体板就一个包开路了。以前都是换整块板。这个开路的有没有办法修好啊。就这个换一块板怪可惜的。各位师父有没有好 方法修这个包啊。

网友:
换一模一样的包啊

网友:
修高压包就别捉摸了,不合适吧!把换下来的板子留着下回再修不就有一个好的高压包了吗?平时10元20元的收点屏碎的显示器也能积攒点备件,还有淘宝上有卖高压包的!或者进点高压板!

网友:
高压板不好修,能修好最好了,但是大多数都是变压器坏了,不好找,只能该高压条了

网友:
换板最可靠。

网友:
如果你有大小一样,同脚位的就可以换上去,要是换了后还有其他问题呢,倒不如换个全新的来得痛快

网友:
学习了,高手 都是

新安江 -4 严禁灌水

网友:
只有加高压条了呗

网友:
╮( ̄▽ ̄")╭ 反正高压坏了  一直都是改高压

感觉高压修好了也容易返修

除非很简单的问题 比如高压电容击穿-.-  这情况我修了半年 就遇见一次╮( ̄▽ ̄")╭..........

网友:
想修就换个高压包

网友:
有液晶里的高压包卖吗

网友:
80GL高压包多备点就好了~看见这型号的高压包有一组不亮直接换包,省事~

网友:
只能换高压包了  没有其他办法

网友:
高压包你怎么判断它好坏的

网友:
高压包正常是几欧是正常的。一般4到10左右。太大太小都有问题。不同级短路也可以测出来

网友:
直接改吧! 那个不好找

网友:
高压板很便宜了

网友:
我这有几块都是电源高压一体板。就块一个高压包不能用了

网友:
改高压条多好,又稳定还经济。建议楼主进点高压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