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哥能帮我算下A点的电压?谢谢了

楼主(2013-11-26):
(图片)

网友(点评):
3.1v的过

网友(点评):
看错了,是1.55v

网友:
能帮我说下原理吗?谢谢了啊

网友:
看不懂,反正只知道是5.1V以下……

网友:
应该是3.3V吧 ?

网友:
D2是稳压二极管,反向击穿电压是5.1V,所以它的负极电压就是5.1V或者准确地说小于等于5.1V,5.1V经过两个电阻分压,这个中间电压不是很好算么?

网友A:
上面PNP的三极管不是导通了吗?12V不是过来了吗?那么D2这个稳压二极管不是被击穿了?

网友B:
有点难。数学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点难。数学不好

你都是维修工程师了  怎么会算不出呢?

网友:
应该是1.25v

网友:
帮我说下原理好吗? 我都被弄糊涂了。。。。。

网友:
5.1*1/(3+1) = 1.275

网友C:
主供电*R3/(R2+R3)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主供电*R3/(R2+R3)

要是能说下原理就更好了  我有点疑惑

网友D:
首先,图下面的那个NPN三极管基极电压不可能是3.3V,就一个PN结到地,只能是0.7V。假如这个三极管的基极加上足够的电压的话,它饱和导通,导致上面的那个PNP三极管也饱和导通,12V电压减去PNP三极管的饱和压降约0.3V,PNP三极管的集电极电压约为11.7V,减去稳压二极管5.1V的压降,6.6V的电压由R2、R3分压就是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首先,图下面的那个NPN三极管基极电压不可能是3.3V,就一个PN结到地,只能是0.7V。假如这个三极管的基极加上 ...

6.6V的时候  稳压二极管不就击穿了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上面PNP的三极管不是导通了吗?12V不是过来了吗?那么D2这个稳压二极管不是被击穿了?

是击穿了,但是过来只有5V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击穿了,但是过来只有5V了

是不是12V过来后  D2被击穿  电压就剩下5.1V了?

网友:
貌似开不太懂   请高手详解

网友:
画的不清晰;应该是4V

网友:
呵呵,主要是这个稳压二极管击穿后负极电压的问题,只要这个电压解决了,一切都明了了。基础记不牢,不敢确定它是否是只有5V,得去找一下稳压二极管的原理复习一下才知道。

网友:
A点是1.2V,D2不是普通的二极管

网友E:
楼主应该搭一个实物来测试一下,或者用虚拟电子实验软件验证一下

网友:
稳压二极管两端是5.1V,那么(12-0.3-5.1)/4K*1K=1.65V
如果5.1V是过稳压二极管后的电压,那么5.1/4K*1K=1.275V

网友F:
个人理解:这里有个5.1V稳压二极管,不算这个PNP二级管的管压降,就12V减去5.1等于6.9,在用I=U/R得到1.7V在(A点)U=I.R得1.7V。

网友:
看客都糊涂了~~

网友:
楼上说的对对的~~~~稳压二极管反向击穿电阻一端只有5V两个电阻分压~~但是我想知道这个电压有什么用~~感觉跟其他的没关系把~~

网友G:
呵呵   你是理解错误的了,不是6.6V与R2,R3分压。而是5.1V与R2,R3分压。5.1除以(R3+R2)乘以R3便得出A点电压。
无论流过稳压管的电压是多少它的稳压值就是5.1V,超过此值便会形成雪崩击穿,然后让电压稳定在5.1V。

网友:
同意上面说的1.25,这不是很简单的分压吗?

网友:
A点电压是1.275V

网友:
1.725v,因为底下npn三极管导通拉低上面pnp三极管基极,pnp三极管导通,12v过去,结果后面是5.1v稳压管,12-5.1=6.9v。然后分压得1.725

网友E:
这个是软件仿真测试的结果,不知道楼主的稳压二极管用的是什么,这里只是随便找了只5.1V的管子放上去,

这个电路是4点为5V,但是电路中限流电阻加在了二极管的后面,所以这里测试出来并不等于5V,而是比5V还要大。
2点,就是楼主所指A点实际电压并没有,只有0.1V左右。
或者,楼主把你所有的元件参数都标出来,让我再测试一遍,不然这结果是有偏差的。

网友:
同意1.7V左右。这么基础的东西,还用算吗。

网友E:
正确的图来了,换了两个对管,效果真的不一样,刚才那个三极管都没有导通的,不知道为什么。

这次是正解的了。

稳压二极管正极电压

稳压二极管负极电压

两电阻中间点电压

PNP三极管的B极电压。

这个可以证明什么问题了吧,稳压二极管串联后,负极电压等于正极电压减去其标称的稳压值(如果负极接地了,那么正极就会变为稳压值了,这就是稳压二极管的稳压原理了。)

看来我记错了,呵呵。

网友:
12v 减 三极管饱和管压降0.3 减 齐纳管稳定电压5.1v =6.6V再经电阻分压器分压后等于1.65v。理论值!!

不错不错,基础记得挺好,有钱途

网友:
如果是我  我也是和4楼一样算的

网友:
还有你pnp管做开关用时左边电阻画法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G:
呵呵   你是理解错误的了,不是6.6V与R2,R3分压。而是5.1V与R2,R3分压。5.1除以(R3+R2)乘以R3便得出A点 ...

这位老兄,稳压管是和两个电阻串联的,电阻上的电压怎么就肯定等于稳压管的电压呢?按你说的算一下,稳压管5.1V,电阻上的电压也是5.1V,加起来就是10.2V,再加上0.3V的饱和压降,才10.5V,还有1.5V哪里去了?如果那两个电阻和稳压管是并联的,电阻上的电压就等于稳压管的电压了。

网友:
画的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个人理解:这里有个5.1V稳压二极管,不算这个PNP二级管的管压降,就12V减去5.1等于6.9,在用I=U/R得到1.7V在 ...

我和你的算法差不多,三极管也有压降你没有减掉,但也可以忽略不计

网友:
12V经过两电阻给Q1的集电极供电,当3V到来时N管Q1迅通,Q2 P管也导通12V加到稳压管,12V-5.1V=6.9V
3K+1K=4K 6.9除于4等于1.72V 1K在后面只占一份所以A点的电压大约1.72V。不知道对不对我是这样想的

网友:
算不出来啊     不会

网友:
眼睛不好,看不清楚呀!

网友H:
引用 网友E:
正确的图来了,换了两个对管,效果真的不一样,刚才那个三极管都没有导通的,不知道为什么。

这次是正解 ...

这个是什么软件? 看上去很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G:
呵呵   你是理解错误的了,不是6.6V与R2,R3分压。而是5.1V与R2,R3分压。5.1除以(R3+R2)乘以R3便得出A点 ...

你这么说我就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应该搭一个实物来测试一下,或者用虚拟电子实验软件验证一下

我就是被绕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正确的图来了,换了两个对管,效果真的不一样,刚才那个三极管都没有导通的,不知道为什么。

这次是正解 ...

大哥呀 你可在了  很感谢你的回答 霎那间我好像明白了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是软件仿真测试的结果,不知道楼主的稳压二极管用的是什么,这里只是随便找了只5.1V的管子放上去, ...

参数我也没有  这是昨晚我师傅脚我算的  算出来奖励500块 算不出来罚我1000块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个是什么软件? 看上去很好

网上有下载的,叫虚拟电子实验室

网友E:
引用 网友A:
6.6V的时候  稳压二极管不就击穿了吗?

二极管就是要击穿才能稳压的,它本身就要工作在击穿状态,楼主你要理解这个概念,如果它没有击穿,等于是不工作的。

意思就是电压必须大于它的标称值,它才能被击穿,然后多余的电流被负极导流到地,这样正极电压就可以保持在它的标称值范围了,电压大于5V的,就被导通到地,小于或者等于5V的,就留下,因此,我们去测试这个正极的电压的时候,就是5V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二极管就是要击穿才能稳压的,它本身就要工作在击穿状态,楼主你要理解这个概念,如果它没有击穿,等于是 ...

哟西  基础不扎实  多谢了大哥  以后我就拜你为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么说我就明白了

被误导了。

网友:
就是的  他这样说  他那样说  本来还能理解一点的  被他们说的彻底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