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0 CQ45 高压条引脚定义

楼主(2013-11-26):
定义:12供电,3开关,4亮度,5空,67地
规格尺寸:13.5*1*0.4CM

网友:
不错的参考资料

网友:
哈哈!高压板  现在越来越少了

网友:
用处不大,可以自己找的

网友:
这个直接看高压条就可以判断了啊。

网友:
说的很清楚了~~~有需要的感激记一下~~呵呵~~下次换就不用测来测去了~~

网友:
这两款本的高压板是一样的啊 没注意过

网友:
谢谢分享,比较让人蛋疼的2款本子,问题不少。

网友:
好像这个很简单嘛,没有什么值得深究的!

网友:
说的是屏线的脚位吧

网友:
不错的学习资料,记一下。

网友:
有资料好修一点了别折腾

网友:
通用的高压板都会标,不过这是楼主总结的经验,给力

网友:
基本用万用表能测得出来,除了一个亮度电压会变,其他的电源,开启,地这三组是固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