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45HP主板 给雷劈了网卡,后来PCI网卡也经常找不到。还老死机。

楼主(2013-11-26):
我这台 电脑08年12月底配置的,到现在刚好5年。11年的夏天,那张索泰的9800gtx+首发纪念版 挂了。去电脑城说桥挂了,要200多,我没修,拿到附近的一个修电脑的熟人那里去 吹了下 gpu还不行,后来换了张 蓝宝的 5850 终结版,CPU改了 E5440 超到 3.4G一直用到现在。
就在那张显卡坏了没多久,夏天雷雨天气,来了朋友出去吃饭,走的时候感觉是要打雷的样子,就把电源拔了,网线没拔掉。等吃了饭回来,发现不能开机了,开始我觉得奇怪,连电源都短黑绿线 不转了,以为主机挂了,嫌整个抱去 太重(酷冷的仲裁者,,,裸机箱就十多斤),就只拿了电源去,当时没修好,回来 等了一天打电话去 说是 里面什么管子之类的,烧了,这个 型号的 不好找,换了家,还这样说。。。。。。(娘的,酷冷 战斧 460 的不好找!

),我干脆拿回来,不修理了,准备先拿主机去修了,看哪些坏了,连电源一起换。。。
然后,然后拿去熟人那里 一检测,网卡芯片挂了,吹了换了个PCI网卡就对了,回来 一想,不对啊,电从网线来的,当时电源插头也拔出了,跟电源毛事,上上去一点,果然 电源是好的,这里就严重鄙视这些修电脑的,稍微好点的电源 一短接 绿黑线不转就以为 电源挂了,连试都不是就准备换东西,东西又求找不到。。。。。。还两家都这样,当时不知道试下去有几家会闹这种笑话

后来 中途有几次死机,插拔一下又好了,开机PCI网卡又不能用了,表现为,设备管理器里面有这个网卡,但收不到也发不出任何包。都为0,换了张 腾达的 PCI也这样。
后来不知道怎么的,自己又能启动了,还能找到网卡了,于是就这样将就用吧。
最近这次,(中途有半年以上了)也就是前两天,回来开机开不了了,直接电源 主板上带的指示灯 都亮,但没输出,拉出来 跑码 ,结果这次又能启动了,进电脑没发现网卡,而且还进桌面后没多久 大概几分钟就死机。 少有蓝屏重启,直接就啥都不能动。
这里跪求各位大神,分析分析,这个该怎么弄,小弟会些基本焊接,还能认识啥电容电阻啥的,水平有限,到此为止了。
另外,再过两天网上订的 牛肉白光快到了,还买了个35 的二手原装白光K头。期待ING,.

网友A:
你这次怎么不找你那修电脑的熟人了?

网友:
讯维有你 积分多精彩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次怎么不找你那修电脑的熟人了?

因为老电脑城改成服装城,分散到其它电脑城去了,,,,远了。

网友B:
弄不好是桥出问题了 得做bga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弄不好是桥出问题了 得做bga啊

今天南桥已经做了热风枪 补焊处理了。。。。结果死机现象跟昨天又不一样,进了一次系统,拷机的适合直接关机了,开机进WIN7 进度条的时候直接断电了。。。这时候键盘灯都还能切换。。。

网友:
雷击一般南桥都会出事,试试换换芯片组吧,即使当时能用,也撑不了多久,我的就是这样,也是网卡被雷劈了,当时PCI网卡还用的好好的,现在也是各种死机,没工具焊南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