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0 不出CPU电压,坑爹维修

楼主(2013-11-26):
修了半天,到最后换个CPU好了,看来2代的CPU  坏了连电压都不出

网友:
呵呵,今天修到一台进水的。。

网友:
你是没打CPU供电电感阻值吧?

网友:
I系列CPU也会这么容易坏啊。

网友:
I系列CPU很容易坏

网友:
汗   G470  加电  0.3几不出CPU 供电的  基本上都是CPU坏了  本人遇到好几个了  尤其是I5的cpu

网友:
修好了就好啊!这个机器没有CPU供电是不好修的啊!